[家电] 联想电视47s51蓝牙遥控器拆机图

楼主(2020-08-13):
直接上图

网友:
做工不错 ,板子颜色有日系风格。

网友:
这个用电多不?

网友A:
蓝牙版遥控器就多了个模块了,其他和普通红外遥控器大同小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版遥控器就多了个模块了,其他和普通红外遥控器大同小异了 ...

差别大多了 ,蓝牙方便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费电的,换了两次电池后直接换镍氢电池了,触控板的位置很气人,放在导航键下面,去按时手指要从触控上经过,经常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