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PSP的电源自己做接口

楼主(2020-08-13):
『X折腾』拆修一个PSP的电源自己做接口
朋友脑洞打开,突然想折腾PSP拿去玩了。然后拿了一坨线过来说这个不能用让我看看

看下参数,还不错

8字线,有点硬化了

大力出奇迹啊

SONY大法,还行

外壳上一堆浮雕字

本身电源是OK的,测一下功率

最后给输出线做一下手术

重新焊接一下头部

重新整线

合盖

线头定型

能用就行,别管美不美哈。

网友A:
的确丑到想哭了

网友:
为什么要直角?

网友:
谢谢分享。。。。。麦芽糖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
好丑,不能花钱买个带壳的头子吗哈哈哈哈

网友:
山寨产品吧

网友:
背面这焊点,像是维修过的

网友:
应该套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丑到想哭了

哭也没用。。咱是手艺人,不是手艺人。

网友:
插头做的真难看

楼主:
如果咱有车床,直接弄个磨具灌胶。。哈哈哈

网友:
索尼家几乎都是这4.0*1.7的插头,上次买电源顺便买了十根线,1.9一根,跟CD机卖完了,十个插头,用了几个。松下几个CD也用这个头。

网友:
这接口套个热缩管吧

网友:
我以前撸了两个索尼的头子 2a款的

网友:
哥俩好弄的真丑,还是做成直头用热缩管封更好一些

网友:
山寨  背面布线与索尼风格不符

网友(2022-07-10):
没必要这么搞,把电源原装线拆下,加个USB头子,又可以用充电宝,也可以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
板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是一个换过壳和线材的翻新电源……原装的380型的PSP电源外壳,正面的字比较深,光泽度层次感都比较好,

后面的标签信息不是贴纸,也是注塑上去的,只有序列号和认证信息是单独激光刻字。

380的是给PSP2000、3000后期的机子设计的,为了方便插选配的底座,380插头线柄设计比较长。

楼主拆的这个电源,线和标签风格都是100型款式。

网友:
丑归丑,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