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电视信号改成电信宽带的电视了,但是不能上网,有什么办法破解?

楼主(2020-08-13):
广电的信号不用了,现在用的电信的天翼TV,有光猫,能搜到WIFI信号,但是上不了网。电视可以正常看,有什么办法破解吗?

网友:
你没有开通宽带? 默认宽带是送的,TV是收费的。

网友:
先进光锚看看...

网友A:
别折腾了,电信的IPTV端口是上不了网的。

网友:
估计是只开通了电视业务,没有开通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电信的IPTV端口是上不了网的。

有网络端口,光猫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破解不了,宽带功能没开通,电信服务器那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不了,宽带功能没开通,电信服务器那限制了。

哦,那看来就没办法了。昨天去电信合作营业厅给单位的宽带续费,和那个老板聊起来了,他说可能安装宽带的有可能会破解,就想来这里找高手问问可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看来就没办法了。昨天去电信合作营业厅给单位的宽带续费,和那个老板聊起来了,他说可能安装宽带的 ...

真要破解成了就有公家饭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破解成了就有公家饭吃了。

一个两个的不至于。就像有的住户偷电的,一个城市里三个五个的没人管,都是监控的那种偷电大户。住户的一个月三五十的电费,电业局根本不监控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两个的不至于。就像有的住户偷电的,一个城市里三个五个的没人管,都是监控的那种偷电大户。住户的一 ...

如果是那种自动联网的电表,你一偷电人家后台就会自动弹出,电力局的可不傻。

网友C:
ttl 刷机啊   我会  可以找我

网友:
我已经破解 联通定制的盒子了  我可以给你工具  我看看你的型号

网友:
我已经破解联通定制的盒子   我可以帮你

网友:
老老实实去电信交宽带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 刷机啊   我会  可以找我

不是破解盒子,是破解光猫

网友:
你没开通业务,没有宽带账号,上什么网

网友:
大师级都不一定能破解:titter:titter: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破解盒子,是破解光猫

可以进光猫后台新建internet连接,参数照抄一个本地电信现有的账号的参数,然后输入上网账号密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进光猫后台新建internet连接,参数照抄一个本地电信现有的账号的参数,然后输入上网账号密码试试。 ...

这个估计可行,改天带着笔记本回家研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