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骚操作吗?路由器直接去掉壳子,光用主板散热片,省空间

楼主(2020-08-13):
门口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合适的,能顺着可视门禁的线拉进来光纤.刚好在客厅,也能均匀覆盖卧室卫生间阳台等地方.路由器置物架有点小,路由器和光猫又有点大,将来还要放NAS硬盘盒,空间实在放不下,就只好把壳子都拆掉了,这样就能放下了.然后光还可以当晚上的照明,一举两得.而且散热也好啊.红米AC2100的路由器,拆壳子要焊下来天线,然后再焊上去.

网友:
不错,不过路由器位置再往中间移动一下 效果会更好

网友:
我用导热硅胶粘了个铝散热片

网友A:
插座为啥不放盒子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为啥不放盒子里呢?

原来是可以放的,但是想那个地方充手机电,留个插座好点,就拿出来了。原来电源线也是可以从门禁对讲背后的洞里出的,可以完美的一点明线都没有的。但那个线太细了,不安全,就退而求其次了。

网友:
还挺合适的

网友B:
有点太亮了

网友:
外面能加一7寸屏,更牛掰

网友C:
再加个散热就完美了

网友:
弱电箱里放路由,再用面板AP,这样就不用外露了...

网友:
裸奔,人才啊,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太亮了

还行,有意让亮一点的,晚上可以当个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个散热就完美了

这散热已经够可以了,都是原装的,拆下来就没动。

网友:
这面板有点骚,找片亚克力板用砂纸打磨一下,贴在面板里面效果更佳

网友D:
典型的装修的时候没规划好网络走线。
最合适是放客厅电视机柜那边,外置或者藏起来都可以。家里固定设备还是尽量走有线,无线永远比不上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装修的时候没规划好网络走线。
最合适是放客厅电视机柜那边,外置或者藏起来都可以。家里固定设备还 ...

不错,有线就走了一条到卧室连台式机了。电视柜那里没有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有线就走了一条到卧室连台式机了。电视柜那里没有线。

我感觉一般套房最适合的网络中心/无线路由器的放置点就是客厅电视机柜那里了。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在整个套房的中心或者近似中心点。

现在电视机什么的大多都是看的网络电视,但是盒子/电视机自带的无线网卡实在很垃圾,所以还是有线比较稳定。兄台下次装修的时候一定留心

网友:
换做我的话,

会把那个置物架向右一些,右边直接贴着门框左边,

里面有单独的插排,插排电源靠着门框走下来到落地柜那里,插到另一个插排上,

这样柜子上的插排上不会一堆适配器了,墙上也不用明晃晃一个插排,而且置物架对挂钟视野的那一点儿遮挡也可以顺便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一般套房最适合的网络中心/无线路由器的放置点就是客厅电视机柜那里了。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在整个套 ...

老哥说的很对,我家宽带是联通500M的,下载速度最快可到67M/S.但是呢,我两台电视,一个乐视一个电视盒带的.电视盒那个只支持2.4G,70Mbps,最快测速6M/s,乐视支持5G,速率是150Mbps,最快也是才10M/S,因为是卧室里,要是外面会好点的,那也不高.不过老型号的电视和盒子了,网口也是百兆的,就是有线也就那样,会稳定点而已.但比无线好用是肯定的,后期更新型号,要买支持千兆网口的设备了.以后装修布线到位是必须的,以前都不懂,有线电视和电话线倒是各个地方都有,但屁用没有,我试了也拉不出来了,也没法换成网线.没办法,将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