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马哈HTR-5740功放无法开机,有新进展

楼主(2020-08-13):
拆开 测量,220V进线有电,拆下电源板,大小变压器都没有电压。保险丝是完好的。
请问怎么查找故障?

电路图我找了一下,应该是下面这个,谁帮忙看看
https://www.520101.com/html/mappaper/dvdpaper/3812863981.html

最新进展:
查到这个电容失容,更换后,IC402的TC4013BP芯片的7和14脚1.8V变为了8V左右。是否正常?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大变压器应该没电
先查一下D408

网友B:
保险丝,光耦

网友C:
好几个元件都有铜绿了

网友D:
好像IC402是阻容降压供电的,检查一下Q404是不是挂了,如果是好的话,可能是IC402供电有问题或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大变压器应该没电
先查一下D408

你好,这个整流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光耦

保险丝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IC402是阻容降压供电的,检查一下Q404是不是挂了,如果是好的话,可能是IC402供电有问题或IC坏了。 ...

IC402的TC4013BP芯片的7和14脚是1.8V

Q404好像是k3050,我用仪器测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个元件都有铜绿了

看到了,有点担心铜绿会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402的TC4013BP芯片的7和14脚是1.8V

Q404好像是k3050,我用仪器测量是这样的

看供电似乎正常,上面元件不多,电阻可以在线测量判断个大概,三极管、光耦可以焊下来测。

网友E:
小电源变压器初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源变压器初级坏了

问题是初级也没电压啊

网友:
初级保险丝检查一下

网友E:
这电路结构第一次看到,IC402这部分功能不是很清楚,肯定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才造成小电源变压器无电,重点检查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结构第一次看到,IC402这部分功能不是很清楚,肯定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才造成小电源变压器无电,重 ...

你好,保险丝是好的

然后我查到IC供电不正常,更换电容后,现在IC的7   14两个引脚的电压是8V,不知道行不行?现在还是不能开机哦

主贴有更新,麻烦你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供电似乎正常,上面元件不多,电阻可以在线测量判断个大概,三极管、光耦可以焊下来测。 ...

光耦我想直接换掉算了,在找备品

网友:
那俩光耦都腐蚀成那样子了,先换掉再说其它的。

网友:
串个灯泡短路继电器看看

网友:
小板是高压保护,正常时,场效应管短路整流桥,市电加到变压器上,如果变压器次级电压过高,光耦导通,集成块让场效应管断开,保护变压器,另一个光耦是复位电压暂时与不通电没多大关系。。。。。这机器难道是110伏的?

网友:
小板是高压保护,正常时,场效应管短路整流桥,市电加到变压器上,如果变压器次级电压过高,通过光耦导通集成块检测把场效应管断开,保护变压器,另一个光耦是复位电压,大致上流程是这样。先断开场效应管,查4013外围电压,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场效应管。实在不行串联灯泡直接加到小变压器上。机器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