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3+东芝TLC不定时掉盘

楼主(2020-08-13):
如题,使用MPALL_V3.63能量产成功,但还是会掉盘
是硬件的问题吗,这盘是渣士顿的盘,
有没有低格的量产工具来扫描下坏块?

楼主:
颗粒是TSOP封装的,应该不会虚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是TSOP封装的,应该不会虚焊吧

先搞了再说...

楼主:
又掉盘写保护了,补焊了识别的flash id不对,
检查半天焊盘没问题
后来研究管脚对地电阻也没问题,
又看了毛子的文档,短接到31-32正常识别出来 了
真是差一点就到乐色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