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空气炸锅,请教这个保险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0-08-13):
拆一空气炸锅,电源板保险电阻不通,请教这是几欧姆的,1瓦10欧姆的可以替换不

网友:
0.82欧,1欧1W的才行吧

网友A:
上面色环还在,自己查

网友:
原来是保险电阻,开关电源也就几W,10欧可以用,不过电阻烧了,可能开关电源有故障了,先不接电阻,串个灯泡(白炽灯)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色环还在,自己查

按4环的查是8.2欧姆,按5环查第三环无解

网友:
8.2欧的吧,咋两道金环?

网友B:
居然是烧毁电阻引起的故障了,太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烧毁电阻引起的故障了,太幸运了

故障是通电无动静。插头有电,电源板没有电,测保险电阻不通。后边有无故障还没有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