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马兰士功放SR-73放一会就没声维修

楼主(2020-08-13):
一台马兰士SR73功放,冷机能放一阵子,然后没声。热机,关了再开很快就没声。没声音时没听到继电器断开的声音,所以估计故障在前级部分。
这功放以前我有一台,声音挺好听。
做工真不错,但拆一次添麻烦,很多螺丝

末级两对功放管,一个厚膜块

没声音时,发现7815三端稳压器特别热

一开始以为性能不良,把原来全塑封的换成金属的

刚开机温度还行
开一会儿又飙到接近60度了
找了半天,弄了个大个头的散热片,比原来大很多,刚好位置也能装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位置刚刚好,不碰其他元件和跳线

芯片热,还担心是不是自激,就是输入和输出都加上0.1uF的电容,拆一次机太麻烦,反复拆好几次了,都拆烦了

这回长时间工作温度不超过40度了,运行稳定。
看了一下图,15v任务挺重,还负责喇叭保护的芯片供电
现在也不确定是喇叭保护断开了还是前级停止工作了,反正解决散热后现在是好了。

网友A:
看来额温抢还是有必要备一把,等牙膏

网友:
谢谢分享,这鸡鸡不错。大婶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

网友:
楼上有道理,有活动也要整一把!

网友B:
没找找真正的原因?应该是+15的某个负载比正常情况重了,可能什么坏了或老化了:7815过热保护,+15电压降低,前级中点偏移,后级中点偏移,输出保护。

网友C:
竟然用的是厚膜功放模块,这电路板拼接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厚膜集成声音最烂了,还以为是什么好货了

网友:
查查滤波电容负哉电阻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找真正的原因?应该是+15的某个负载比正常情况重了,可能什么坏了或老化了:7815过热保护,+15电压降低 ...

我都觉得是7815原来散热设计没问题,估计是负载出问题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的是厚膜功放模块,这电路板拼接也挺有意思的

主声道是对管的,环绕用的厚膜

网友:
做工不错!不过居然用厚膜。。。

网友:
里面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额温抢还是有必要备一把,等牙膏

那个应该不止是 额温枪,而是工业用的探温枪,使用时会有红光点射出,照到眼,时间长会瞎的,即使照在手上2、3秒,就会有灼热感

网友:
厚膜其实也不错,主要是看什么厚膜了,早期的中低档AV功放多用LM系列,STK系列厚膜做环绕声道,经典的LM1875模块现在都还在用,就是多用TDa2030打磨的。反反复复拆装试机确实麻烦。这功放4声道多半是虚拟环绕有点亏

网友:
我怀疑是某一颗电容性能不行了 导致漏电 电流加大

网友:
必须查15V和5V这一路,应该还有问题,这样解决不是办法,隐患还存在。

网友:
厚膜的绝对不要,看我的帖子,都是三肯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负载变化了;建议测一下电流。

7815最大电流也就1A,看看输入端电压是多少,超过20V发热就很大了,负载变大的话,发热保护是必然的。

网友:
故障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