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滴滴、60%键自定义蓝牙双模键盘开搞

楼主(2020-08-13):
60%键有线蓝牙双模,主控分离开搞
PCB板今天收到了。定位版一起打了
主控已经焊好了,轴还没买。。
想想还要买轴外壳。。。又要花钱。又没动力了
真空包装

排针焊上
USB连上镊子捅了几个,识别正确能准确出字

这样主控分离排针端黑色那个去了。
高出来6mm,还行吧,应该能装进外壳吧,

手工焊接技术太渣,外来歪去的

可以识别也可以配置

准备收个剪线二手键盘拆轴用。主要是因为穷买不起新轴。。。。
键帽也准备买十来块钱包邮的那个

还剩4张键盘PCB版和定位板,9个主控板。都不带元件的,不知道能不能出掉回点血。。。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打样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打样很贵吧

60%的不是很大,还行吧,104键的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的不是很大,还行吧,104键的就大了。。。。

板子看着是lc的编号哈哈,
真的只能买二手拆轴了,
外壳是个问题,还好我没入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着是lc的编号哈哈,
真的只能买二手拆轴了,
外壳是个问题,还好我没入坑哈哈 ...

外壳就gh60就好,厚度应该可以,有把机械键盘,是104有线的,当时800买的。。。。搞个无线了玩玩这个搞下来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B:
手头还剩下五块k520的主控板
老哥可以帮我画个板子不?104或者108键的最好。
有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还剩下五块k520的主控板
老哥可以帮我画个板子不?104或者108键的最好。
有报酬~ ...

你的先量出正确的矩阵图才行。不然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B:
有矩阵图,老哥。
我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不会用。
感觉这软件比PR都难,而且也没有相关的轴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矩阵图,老哥。
我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不会用。
感觉这软件比PR都难,而且也没有相关的轴图例

难倒是不难,主要是比较耗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壳就gh60就好,厚度应该可以,有把机械键盘,是104有线的,当时800买的。。。。搞个无线了玩玩这个搞下 ...

谢谢分享,特地搜了一下这个外壳,塑料的三十多,铝合金两百块,哈哈,穷人只能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特地搜了一下这个外壳,塑料的三十多,铝合金两百块,哈哈,穷人只能飘过 ...

穷人都是纸板自己粘一个外壳就行哈哈哈哈哈,

网友C:
谁给个键盘原理图呀  一直没搞过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给个键盘原理图呀  一直没搞过键盘

就是矩阵图,主要在于固件,编译对应固件就可以了

楼主(2020-10-11):
开源改的

网友:
整个键盘打样略贵啊,我在想能不能拆成几个10×10: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