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867路由天线IPEX底座脱了,怎么飞线?

楼主(2020-08-13):
DIR867  拆天线时候用力了,把一个扯掉了,有一个点掉点了,请问下 掉点的飞线到哪个电阻的点啊,  IPEX底座 有4个焊点, 掉点下面有个电阻,底座的下面的点是不是飞线到电阻的右边啊?

网友:
直接焊上 +绿油

网友:
是的,没错,就是电阻那里

网友A:
芯线飞到右边贴片小电容上面,屏蔽层焊到两边随便一边就行了,先焊屏蔽层再焊芯线好定位,焊完最好打点704固定馈线。

网友:
你可以焊接到C545那里

网友:
飞什么飞,这一路本来就是空的没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线飞到右边贴片小电容上面,屏蔽层焊到两边随便一边就行了,先焊屏蔽层再焊芯线好定位,焊完最好打点704 ...

这个回答的是对的,信号必须过C512隔离直流后再接天线,否则必烧这一路功放。
因为天线直接是低频对地短路的。
至于IPX座旁边的电容只是滤杂作用,没有可能信号质量差点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是太号焊啊,看上去太小了,先用漆包线焊接,在焊接到天线的芯线上。屏蔽小焊接以后,用B7000覆盖一层,再用锡纸盖住,省得芯线对接处太长暴露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