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8元包邮的国产南威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0-08-13):
经常跑工地角磨是最万能的工具,手里一台博世TWS6700(670W)使用十多年无故障(换碳刷不算),经常下班回家想折腾一下却发现角磨留在单位。之前在天猫购了一台无刷锂电钻,在追索发票过程时发现该品牌有款38元包邮的角磨顺便下单了。到手测试正常后开拆,转子长度正常,线芯小非纯铜线,看线圈绝对达不到400W(标识850W),工作齿轮是黑色(金属件,算良心。90年代好多假博世假日立是塑料齿轮造成伤亡事件),机身塑料厚度作为角磨这种手持危险工具来说很一般。

心得:相对我博世机功率小且机身轻在家里切点PVC,薄铁皮,铝框之类的比博世更称手。
总结:角磨对得起价格,干重活危险,家里用用是不错的!

网友A:
之前买个差不多价位的角磨机,现在用110伏变压器带,家用磨磨割割铁皮塑料也可以。

网友B:
后开关是最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开关是最不好的。

我那十年前的博世(图7)是机身开关,工作时要母指一直推着松开就停,理论这种是最安全的,但也是最废力最不方便的
尾部开关设计不安全,但这种设计可以解放双手上支架变台锯,可以装支架变电刨……所以牺牲了安全性但用途更广。

网友:
不是铜线圈,怕是不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十年前的博世(图7)是机身开关,工作时要母指一直推着松开就停,理论这种是最安全的,但也是最废力 ...

看图里的样式 这种开关不是推前面再按一下开关前部就锁住了吗,关的时候轻按一下开关后部就弹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里的样式 这种开关不是推前面再按一下开关前部就锁住了吗,关的时候轻按一下开关后部就弹回吗。 ...

不,我这款博世是母指向前推就是运行(工作必须推着),松手弹回停转,“安全”到有点搞笑。这款博世发热控制挺好可长时间工作,但母指表示很受罪很委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我这款博世是母指向前推就是运行(工作必须推着),松手弹回停转,“安全”到有点搞笑。这款博世发热 ...

不会吧,一看就是操作方法不对,要不你的开关坏了或改过。博世侧开关一直都是有卡位的,开关前推然后前端下按就卡住了,轻点一下尾部开关就会回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一看就是操作方法不对,要不你的开关坏了或改过。博世侧开关一直都是有卡位的,开关前推然后前端 ...

拯救了楼主的大拇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一看就是操作方法不对,要不你的开关坏了或改过。博世侧开关一直都是有卡位的,开关前推然后前端 ...

我那博世是跟老表做工留给我的一堆工具,就这角磨用得最多最好用。我到手就是没有卡位的,长年母住推着使用如果有的话早发现了。可能是老表以前使用把卡位整坏了,当时我接手时也很好奇,别人的角磨都是尾部拔位(或机身船型)开关,这个要母指一直推着还真以为是传闻“意外摔落离手即停”的安全设计呢~

网友E:
我也有台tws6000,当初不懂事还随机一起买了一张木工锯片,得闲的时候还把家里的床头用角磨切了,(切割的时候力量巨大无比四处乱窜还好捏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残废也是谢天谢地。

使用起来好像也是要大拇指一直推着才能启动,倒是没发现推到顶还能下压锁定,改明回老家翻出来试试。一直推着开关的话需要工件能被牢牢固定,打磨一些家用炊具十分不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个差不多价位的角磨机,现在用110伏变压器带,家用磨磨割割铁皮塑料也可以。 ...

老哥降压50%是为了降低转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降压50%是为了降低转速嘛?

是的。功率也大大下降。

如果直接用220,3分钟后热得手握不住了。牌子就是优惠购里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博世是跟老表做工留给我的一堆工具,就这角磨用得最多最好用。我到手就是没有卡位的,长年母住推着使 ...

我买的东成的ff03推上去很紧,有卡位的轻轻按下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台tws6000,当初不懂事还随机一起买了一张木工锯片,得闲的时候还把家里的床头用角磨切了,(切割的 ...

拆老式的木头钉子结构家具还是上曲线锯或者马刀锯,除了噪音大,安全是真挺安全

网友:
一般家用,这种国产品牌角磨机完全可以,使用时只要注意安全就是了。前年装修房子时买了一把优惠购里49元的,切磨锯无所不干,出了不少力。
只是用于业余DIY小制作时这货力道太猛,噪音也太大,为求改观前段时间又买了一把锂电无刷的,但实际效果令人失望----噪音都不小,应该是其使用伞齿轮的减速机构决定的。现在看还是博世小钢侠那种没有减速机构、动力由电机轴直接输出的小型角磨机更好用,只是价格太高了,一把小机器能买二三十把这种国产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我这款博世是母指向前推就是运行(工作必须推着),松手弹回停转,“安全”到有点搞笑。这款博世发热 ...

周日回老家翻出来我的tws6000.果然是推到顶下压一下就锁定开关了。ls老哥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