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金逸辰19264LCD SPI改I2C

楼主(2020-08-13):
商家只有SPI 接口的,要4~5线,对于ESP8266有限的I/O,有时候还真不够。 看uc1609c数据手册,是支持I2C的,遂改之。改的关键是第9和第15脚接地改接高电平
排线需要掀起,因为第7/8/9脚上下都连着,再到地。

注意断开两处

连接9/15

再接3.3v

剩下就是选择I2c地址了,CS接高还是接低自己定。自己参考一下手册。

楼主:
Arduino U8G2 驱动见下。  ESP32 的HW I2C 有问题,所以选了SW I2C.  需要SPI 的可以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304

#ifdef GFX_HW_SPI
    GFX::GFX() : U8G2_UC1604_JLX19264_F_4W_HW_SPI (U8G2_R0, GFX_SPI_CS_PIN, GFX_SPI_DC_PIN, GFX_SPI_RESET_PIN)
#elif defined(GFX_SW_I2C)
    GFX::GFX() : U8G2_UC1604_JLX19264_F_SW_I2C (U8G2_R0, GFX_SW_I2C_SCL, GFX_SW_I2C_SDA)
#else
    #error undefined graphics config
#endif
{
    u8x8_t *u8x8 = getU8x8();
#ifdef GFX_HW_SPI
    DEBUGPRINTLN(E("GFX: HW SPI"));
    u8x8_SetPin(u8x8, U8X8_PIN_I2C_CLOCK, GFX_SPI_CLK_PIN);
    u8x8_SetPin(u8x8, U8X8_PIN_I2C_DATA, GFX_SPI_DATA_PIN);
#elif defined(GFX_SW_I2C)
    u8x8_SetI2CAddress(u8x8, GFX_I2C_ADDR);
    DEBUGPRINTF("GFX: SW I2C SCL %d, SCK %d, Adr %02x\r\n",
        u8x8_GetPinValue(u8x8, U8X8_MSG_GPIO_I2C_CLOCK),
        u8x8_GetPinValue(u8x8, U8X8_MSG_GPIO_I2C_DATA),
        u8x8_GetI2CAddress(u8x8));
#endif

    begin();

    sendF("c", 0xeb);               //设置LCD偏置比(亮度设置)
    sendF("c", 0x81);               //设置SEG偏置电压(对比度)
    sendF("c", 0xa3);               //设置帧速率
    sendF("c", 0x2f);               //显示屏功耗设置

    clearBuffer();
    sendBuffer();

网友:
学习了!
厉害了
我刚买了2块1609的屏

就是不知道改成I2C以后,速度怎么样?

网友:
改成I2C链接会不稳定嘛,IO口不够确实头疼

楼主:
稳定性没问题,本来就是多接口的

网友(2022-02-19):
也有几块这个屏,吃灰忘记了。

网友(2022-05-18):
喜欢玩液晶屏,

网友:
收藏了,可以借鉴。我用SPI驱动用了四线,即CE,DC,DIN,CLK,复位引脚直接与单片机复位脚相连,如果改为I2C驱动则又可以节省两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