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P6505车载快充问题

楼主(2020-08-13):
最近做了一片IP6505车载快充的板子,貌似不成功。
在立创开源广场找的图做的,原帖在这
https://oshwhub.com/fa-shao-DIY/ip6505
又参考了这个IP6505T的帖子
https://oshwhub.com/zhqsoft/IP6505T
最后做出来的实物图

22uh 5A 1040贴片电感  输入端有1颗26v TVS二极管  1颗3A保险

玻璃二极管是5.6v  0.5w稳压二极管 给快充激活指示灯供电的
细节图

用稳压电源输入12v 5A 成功诱骗出12v电压
给手机充电激活快充 9v  但电流才600多毫安  然后换了几部手机都是电压9v  电流不到1A
很怀疑我买的快充芯片是假的。

楼主:
就是根据这2个图做的板子

网友A:
成品也才几块钱

网友B:
你测试用的手机不能满电,最好50%以下的电量,然后测试时关闭屏幕显示(部分系统在亮屏时限制充电电流)

网友C:
摸一下芯片热不热,如果板子散热达不到设计要求,也是会热保护降低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用的手机不能满电,最好50%以下的电量,然后测试时关闭屏幕显示(部分系统在亮屏时限制充电电流) ...

试过了,部分手机低电量息屏依然不能触发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摸一下芯片热不热,如果板子散热达不到设计要求,也是会热保护降低功率的 ...

输出9v 600多毫安电流时 芯片和电感会稍微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也才几块钱

看过便宜的模块4.5,但我早就买好了芯片,所以还是自己试着做出来看下。
话说那款快充模块的评价也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9v 600多毫安电流时 芯片和电感会稍微烫手

如果只是微微烫手,应该不是热保护了

网友D:
芯片衬底有接到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衬底有接到地吗?

有的  背面用铜丝做散热  USB接口是一般的那种   芯片7脚输入线路不够粗  会不会有这些原因?

网友E:
芯片不会是假的,是你layout线不够粗或者阻抗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便宜的模块4.5,但我早就买好了芯片,所以还是自己试着做出来看下。
话说那款快充模块的评价也不怎么 ...

我买的4.2用着挺好的,在电动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不会是假的,是你layout线不够粗或者阻抗太大

试过了 芯片输入和输出线路都加锡加粗  充电电流依然上不去  难道是USB接口不是大电流设计的接口原因?

网友(2021-08-12):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芯片输入和输出线路都加锡加粗  充电电流依然上不去  难道是USB接口不是大电流设计的接口原因? ...

只能试试看换芯片,我做的,插上去有时候1.5A以上,有时候800ma,但是1.5A大电流会系统重启,800正常

网友(2023-05-26):
引用 楼主:
就是根据这2个图做的板子

就不怕把手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