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sm2258xt怎么开卡

楼主(2020-08-13):
大家有知道这个用什么工具开卡吗?只读不写

网友A:
3DV4,老毛子下载

网友B:
现代的颗粒,估计是漏电了,重新量产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颗粒,估计是漏电了,重新量产也就那样了

是颗粒的问题?试试吧!不行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V4,老毛子下载

老毛子下载?我去找找!

网友:
写保护了,看看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