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平衡车的管子烧了

楼主(2020-08-13):
平衡车的两个效应管烧了,请教一下这两个管子是不是一样的?为啥下面的字母代码不一样?应该买什么型号的管子换上?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还是售后换新的主板吧,修好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还是售后换新的主板吧,修好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隐患。

换板子要100多

网友A:
100多不算贵。要是摔了,上个医院的话不止一百多。我骑小米的腿控平衡车摔了两次。对平衡车可靠性要求高些更好。便宜的平衡车别买了,质量真不能保证。

网友B:
一样的管子,不是一个批次的,也就是一个先生产,一个后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不算贵。要是摔了,上个医院的话不止一百多。我骑小米的腿控平衡车摔了两次。对平衡车可靠性要求高 ...

你的想法很对安全性最重要,这是帮别人修的换了两个管子5块钱已经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管子,不是一个批次的,也就是一个先生产,一个后生产的。

嗯,感谢,在淘宝买到了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