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好了和合广照明的Pwr-0102电源模块,

楼主(2020-08-13):
24v嗯模块,很早就故障了,一直没管,直到全面排查维保时候,替换了好电源。没事拆开一看,里面炸的面目全非,一测,场效应管炸了,共模电感炸了。敷铜全炸了。保险也凉了,本来想报废,后面不甘心,这玩意采购价480一个。分析过程应该是场效应管炸了,导致前面短路。然后买来场效应管,保险丝,还有接好了敷铜,恢复了高压部分,此时ac灯亮起,然后低压不出来,对比好的电源,r7331age的1-5脚电压不对。往上排查,发现场效应管下面遮挡的的限流电阻全烧了。对比好电源,阻值0.5欧,故障电源69k欧,按之前返厂维修的非炸机,低压无输出的电源维修部位,一个ic1  一个ic3必换,再替换了限流电阻,通电,dc灯亮起,低压输出来了,电源维修结束

网友A:
别给公司省钱,该报废就报废,报废完了自己拿回去玩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给公司省钱,该报废就报废,报废完了自己拿回去玩不是更好吗

仅供研究,然后全集团推广,拿奖金

网友B:
不是吧,那么差做工居然48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那么差做工居然480元了

垄断啊,这个做工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