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手机EMMC 坏了?致速度手机反应慢。

楼主(2020-08-13):
之前发过贴, ZUK Z2 手机 用了三年多终于死了。现在重新总结下,我怀疑EMCC 坏了 或者寿命到 ,致刷机没有成功 但没我足够证句。
1 大前天 充电过程闪屏,重新开机 进不了系统,后忙于刷机相关资料。
2 前天终于 用高通 9008 接口 刷机成功,全新的系统 速度感觉没有第一次这个手机快,然后用安免免 测试一下读写速度,等了好久,没有看到数据,后直接退出。
3 今天早上 玩手机  还有是安兔兔 测试一下读写速度,没有看到读写速度,最后直接黑屏。重启又进不了系统。
4  再次重新刷机 还是前天操作方法,所以你不要怀疑刷机上的方法。今天早上虽然 我没有直接用原先刷机包而更换另一个刷机包,没有成功,但是换到 原先刷机包还是没有成功。弄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 所以我现在怀疑 此时 EMMC 已经坏了,因为安兔兔没有测出速度来。)

5 最后不得以,我线刷宝 刷机,最后变砖,黑屏,充电不显示,按键无反应,也就是不可能再刷机,真正的砖头了 。

6 这下以下 刷机过程中显示,摘了一部分 太多太长发表不了,虽然我看不懂。大致意思 读写 有问题,写不进去。

12:18:42: INFO: TARGET SAID: 'start 131072, num 3578'
12:18:42: INFO: Overall to target  0.031 seconds (56.36 MBps)
12:18:42: INFO: {percent files transferred   0.05%}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SDCC Error 3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Write Failed sector 131072, size 2048'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Failed to write 1 slot 0, partition 131072, start_sector 2048 num_sectors 0, error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Finished programming start_sector 133120 and TotalSectorsToProgram 3578'
    _____
|  ___|
| |__ _ __ _ __ ___  _ __
|  __| '__| '__/ _ \| '__|
| |__| |  | | | (_) | |
\____/_|  |_|  \___/|_|
12:18:47: {ERROR: Please see log}
12:18:47: INFO: In handleProgram('xbl.elf')
12:18:47: INFO: Looking for file 'xbl.elf'
12:18:47: INFO: =======================================================
12:18:47: INFO: {<program> FILE: 'H:\Z2131_CN_OPEN_USER_Q00030.1_O_ZUI_4.0.199_ST_181017_qpst\xbl.elf'}
12:18:47: INFO: {<program> (1.75 MB) 3578 sectors needed at location 135168 on LUN 0}
12:18:47: INFO: =======================================================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start 135168, num 3578'
12:18:47: INFO: Overall to target  0.031 seconds (56.36 MBps)
12:18:47: INFO: {percent files transferred   0.11%}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SDCC Error 1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Write Failed sector 135168, size 2048'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Failed to write 1 slot 0, partition 135168, start_sector 2048 num_sectors 0, error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Finished programming start_sector 137216 and TotalSectorsToProgram 3578'
    _____
|  ___|
| |__ _ __ _ __ ___  _ __
|  __| '__| '__/ _ \| '__|
| |__| |  | | | (_) | |
\____/_|  |_|  \___/|_|
12:18:47: {ERROR: Please see log}
12:18:47: INFO: In handleProgram('tz.mbn')
12:18:47: INFO: Looking for file 'tz.mbn'
12:18:47: INFO: =======================================================
12:18:47: INFO: {<program> FILE: 'H:\Z2131_CN_OPEN_USER_Q00030.1_O_ZUI_4.0.199_ST_181017_qpst\tz.mbn'}
12:18:47: INFO: {<program> (1.60 MB) 3280 sectors needed at location 139264 on LUN 0}
12:18:47: INFO: =======================================================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start 139264, num 3280'
12:18:47: INFO: Overall to target  0.031 seconds (51.66 MBps)
12:18:47: INFO: {percent files transferred   0.16%}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SDCC Error 1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Write Failed sector 139264, size 2048'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ERROR: Failed to write 1 slot 0, partition 139264, start_sector 2048 num_sectors 0, error 3'
12:18:47: INFO: TARGET SAID: 'Finished programming start_sector 141312 and TotalSectorsToProgram 3280'

网友A:
要趁着还没砖的时候把nv备份就好办了,反正我以前有个平板emmc挂了就是app会一直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趁着还没砖的时候把nv备份就好办了,反正我以前有个平板emmc挂了就是app会一直fc ...

之 前有一部分视频和照片 上传到 天翼云盘,所以还好了,看来以后时时备份了。 以前小米1 TF 卡时好时坏,弄出一些照片。

网友:
12:18:42:信息:目标说:‘开始131072,num 3578’
12:18:42:INFO:总体达到目标0.031秒(56.36Mbps)
12:18:42:INFO:{传输0.05%文件的百分比}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SDCC错误3(3)”
12:18:47:信息:目标:“错误:写入失败扇区131072,大小2048‘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写一个插槽0,分区131072,Start_扇区2048 num_扇区0,错误3‘
12:18:47:info:Target说:“已完成编程Start_扇区133120和TotalSectorsToProgram 3578”
    _____
|  ___|
| |__ _ __ _ __ ___  _ __
|  __| '__| '__/ _ \| '__|
| |__| |  | | | (_) | |
\____/_|  |_|  \___/|_|
12:18:47:{错误:请参阅log}
12:18:47:info:in handleProgram(‘xbl.精灵’)
12:18:47:info:寻找文件“xbl.精灵”
12:18:47:info:===
12:18:47:info:{<Program>file:‘H:\Z2131_CN_OPEN_USER_Q00030.1_O_ZUI_4.0.199_ST_181017_qpst\xbl.elf’}
12:18:47:INFO:{<Program>(1.75MB)3578个扇区,位于LUN 0}位置135168处
12:18:47:info:===
12:18:47:信息:目标说:‘开始135168,num 3578’
12:18:47:INFO:总体达到目标0.031秒(56.36Mbps)
12:18:47:INFO:{传输0.11%文件的百分比}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SDCC错误1(3)”
12:18:47:信息:目标:“错误:写入失败扇区135168,大小2048‘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写一个插槽0,分区135168,Start_扇区2048 num_扇区0,错误3‘
12:18:47:info:Target说:“已完成编程Start_扇区137216和TotalSectorsToProgram 3578”
    _____
|  ___|
| |__ _ __ _ __ ___  _ __
|  __| '__| '__/ _ \| '__|
| |__| |  | | | (_) | |
\____/_|  |_|  \___/|_|
12:18:47:{错误:请参阅log}
12:18:47:info:in handleProgram(“tz.mbn”)
12:18:47:info:查找文件“tz.mbn”
12:18:47:info:===
12:18:47:info:{<Program>file:‘H:\Z2131_CN_OPEN_USER_Q00030.1_O_ZUI_4.0.199_ST_181017_qpst\tz.mbn’}
12:18:47:INFO:{<Program>(1.60MB)3280个扇区,位于LUN 0}位置139264处
12:18:47:info:===
12:18:47:信息:目标说:‘开始139264,num 3280’
12:18:47:INFO:总体达到目标0.031秒(51.66Mbps)
12:18:47:INFO:{传输0.16%的文件的百分比}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SDCC错误1(3)”
12:18:47:信息:目标:“错误:写入失败扇区139264,大小2048‘
12:18:47:INFO:Target说:“错误:写一个插槽0,分区139264,Start_扇区2048 num_扇区0,错误3‘
12:18:47:信息:塔吉特说:‘完成编程开始_扇区141312和TotalSectorsToProgram 3280’

网友:
就是存储芯片坏了

楼主:
确定?EMCC 怎么不耐用呀,才用三年呀。

网友:
看来不只SSD和U盘,手机一样有用垃圾EMMC的。

网友B:
正常的死亡方式,就看你平时备份勤不勤快,不勤快的到时为了几张照片,修手机比买二手还贵 我两只手机就突然挂了,不值得修了,就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死亡方式,就看你平时备份勤不勤快,不勤快的到时为了几张照片,修手机比买二手还贵 我两只手机 ...

问题寿命在哪田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EMCC 怎么不耐用呀,才用三年呀。

根据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寿命不能按几年来论述,现在各种APP频繁大量生成各种缓存,在剩余空间频繁擦写,剩余空间越少,越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寿命不能按几年来论述,现在各种APP频繁大量生成各种缓存,在剩余空间频繁擦 ...

我的64G 空间 几乎占满了,当时还在用。请教 剩余空间和 寿命 关系。那些占空间 有的不使用的。

网友:
万一是海力士怎么办
之前我给别人改过坏手机
是海力士的emmc,中间爆红。然后手动屏蔽了那段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 前有一部分视频和照片 上传到 天翼云盘,所以还好了,看来以后时时备份了。 以前小米1 TF 卡时好时坏 ...

我是说基带信息,如果备份了可以直接换个emmc然后刷回基带就行,没有备份又砖了就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基带信息,如果备份了可以直接换个emmc然后刷回基带就行,没有备份又砖了就比较蛋疼 ...

1 换emmc 不是一般人能弄的。2 基带信息 要原有手机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寿命在哪田看呀

没有科学的根据,只是根据经验。一,用的时间久了;二,正常使用,发热比原来厉害,还卡;三,电池不耐用,充不了多久就满了,发热也多。这样,你就得准备随时,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64G 空间 几乎占满了,当时还在用。请教 剩余空间和 寿命 关系。那些占空间 有的不使用的。
...

对,看来你几乎用吊车尾的空间再用,我现在也是,看来得删点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看来你几乎用吊车尾的空间再用,我现在也是,看来得删点APP了

1 意思 电池发热 影响 加 EMCC 空间小 写的过程 发热 。导致EMCC 寿命减短
2没有找 EMCC 寿命和温度关系
3 把第一次读写速度记下来,读写速度减少,也要挂的前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4G 空间 几乎占满了,当时还在用。请教 剩余空间和 寿命 关系。那些占空间 有的不使用的。
...

所以不要买存储空间太小的手机,而且手机数据要经常备份

网友D:
手机没备份资料就完了,换了新的emmc只能当平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没备份资料就完了,换了新的emmc只能当平板用

不明白 ,没有基带信息,换上新 EMCC 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