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最近出了个毛病 冷车偶尔踩油门容易熄火

楼主(2020-08-13):
这 大金杯的发动机最近有点毛病   就是  冷车启动正常 启动后也正常 开一会儿 大概 5-10分钟 突然 就加速无力  挂3档以上甚至要熄火 有时候开空调怠速熄火 但是怠速没问题 踩油门 转速也上升  就是 带不动负载  油门踩到底也是如此  有顿挫甚至要熄火
1-2档勉强能走  这时候只要找个平直的路段 1 2档的位置 油门   踩到底  慢慢能跑起来 大概半分钟的功夫 就一切正常了

这样当天就不会有问题了   隔夜冷却后 再次启动 有可能再次这样

这是不是氧传感器的问题?? 老化了? 因为之前 半年没开  启动后故障灯亮  开没问题 但是 显示故障码前氧传感器无信号  我发现  热车跑一会儿   前氧就有信号了 然后  清除故障码后正常   这样的情况出现几次后  没再出现过故障码了 但是现在变成了  车启动后 刚开始正常  过个几分钟 跑不动 猛踩油门 低速档 或者原地空档跑半分钟后就一切正常了

还没故障码 你说奇怪不奇怪?

金杯海狮  4G19的发动机

谢谢

网友A:
先查汽油滤和油泵,测测油压和流量。

网友:
建议更换1氧

网友B:
碳罐是不是堵死了?

网友C:
买瓶三元催化器清洗剂加到油箱里试试

网友D:
我的车偶尔有这问题,查了很多没找到原因,一说是节气门传感器问题,但是换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汽油滤和油泵,测测油压和流量。

汽油滤芯换了新的跑了才4000多公里   汽油泵我也怀疑过 不过一琢磨 都这么有规律 非要冷车到热车过程中  出现一次  感觉又不是油泵的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是  打算前后两个对调一下试试看  因为前后氧传感器型号一样    这俩传感器之前我都用洁厕剂清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罐是不是堵死了?

感觉不像是碳罐 因为每次出现都是 冷车到热车过程中那时候  如果热车后 再次熄火都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偶尔有这问题,查了很多没找到原因,一说是节气门传感器问题,但是换了也一样 ...

刚开始我也怀疑节气门的那个 滑动电阻有问题 后来一想 怎么这么凑巧都是 冷车到 热车过程中 出现  猛踩油门能恢复  不像是节气门传感器的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瓶三元催化器清洗剂加到油箱里试试

三元是新换的 跑了才4000公里 应当三元没问题  而且尾气检测也过了   按理说 氧传感器也应当没问题 因为尾气检测合格 但是 氧传感器的确没更换过 琢磨把前后氧传感器对调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是新换的 跑了才4000公里 应当三元没问题  而且尾气检测也过了   按理说 氧传感器也应当没问题 因为 ...

用检测仪去测下温感的反回温度对不对

网友A:
接上OBD II查看实时数据,看看加油门时的空气流量

网友E:
电瓶不行了?量量电压看看,这个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不行了?量量电压看看,这个最简单

应当正常  因为启动啥的都正常 还有 USB充电头给手机充电呢  如果电瓶不行了 感觉不应 启动过程中出问题 而不是每次开半路突然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OBD II查看实时数据,看看加油门时的空气流量

回头我看看 有技师盒子  主要不是次次都出现 软毛病最讨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当正常  因为启动啥的都正常 还有 USB充电头给手机充电呢  如果电瓶不行了 感觉不应 启动过程中出问题  ...

我上一辆车,电瓶用了7年,启动还是一下就着,但是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毛病(比如刚启动怠速要高2分钟才下来等等),折腾来折腾去,后来换了电瓶,什么都正常了

你可以测一下电压试试,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一辆车,电瓶用了7年,启动还是一下就着,但是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毛病(比如刚启动怠速要高2分钟才下 ...

电压实时可以看到的 因为我上面插了USB充电头上有电压监测 还算正常吧   之前出问题的时候甚至出现过一次 行驶了2个小时突然出现这个状况的   当时 不仅有这块原车电瓶 还并联了2块  一共3块 因为 我是当时用了逆变器带了个冰箱行驶的 不过下次出问题了我倒是要瞅瞅电压表显示  不过用逆变器的时候 如果电压偏低会报警 印象中那次突然出问题的时候  逆变器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一辆车,电瓶用了7年,启动还是一下就着,但是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毛病(比如刚启动怠速要高2分钟才下 ...

不过你这倒是提醒我了 没准电瓶端子接触不良 这倒是有可能  回头看看有没有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这倒是提醒我了 没准电瓶端子接触不良 这倒是有可能  回头看看有没有氧化 ...

不是每次都有,也只能出问题时再看,或者故障码,或者数据流,猜的准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