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拆个新玩具,众仪ZT-E8插座测试仪

楼主(2020-08-13):
新撸的玩具,看上去挺高大尚的 是不是感觉比一般的高级多了?

发个E6包装盒的中文参数。

超黑底反显屏。

开机满显,还带色儿的~~~

未插入插座的显示状态。

插入插座后。

电压对比测试。

地,零电压。

把插座的地线拆了,红圈里地线位置标志会闪。下面有错误字样。

功能就不挨个试了。
准备拆了看看。这玩意用两节7号电池的。

但是看了一圈没找到电池盖。。。

拆掉背面的四个螺丝,开壳。

插头的地方有个大盖板挡着。

牛屎一枚~~~
不。。。应该是一坨!

无标IC。应该是液晶屏驱动。

NCV天线。

隐约可见液晶屏里面分区块的底色。

白色的背光板。

网友:
第一次离肉丝MM辣么近

网友:
这个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多少钱一个呀这个?

网友:
众仪代言人

网友:
众仪怎么都喜欢黑乎乎的屏幕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其他不重要

网友:
没必要几十块撸这个,自己90年代仿的插座检测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勤俭的妹妹也开始为信仰买单了

网友:
和万用表一样,这类工具测试220的时候是热底板,怕电池盖丢失用户手欠去摸去换电池吧,万用表大多基本也需要开盖才能换电池。

网友:
大概一看以为是个功率表,仔细一看发现是个用处不大的东西

网友:
这功能也能做得这么“高大上”!厉害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玩具不错,多少大洋撸的?

网友:
实在不喜欢反显的,太耗电了

网友:
众仪做工总体不错了,不过用了牛屎有点小失望

网友:
干电池的,安全些

网友:
工作需要买了一个30多块钱的,数码管显示,没有你的好,我的是工具,你的是仪器

网友:
看了一下,单色的要51元,彩屏的53元,返利后可省1元不到,感觉还是喜欢单色液晶屏的。

网友:
恭喜雪妹妹有了新玩具!话说你有多少众仪的产品?众仪给你广告费了吗?

网友:
看上去是两路电压表,我觉得下面小数点看不太清容易混淆看错,应该弄成没小数点两位整数够了,或者小数点后字体缩小点,加小空格等有利于区分。要是集成功率计插座的频率和有功功率,功率因数值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