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米落地扇到手即拆即改

楼主(2020-08-14):
现在家庭一般都是空调配风扇使用,空调舒适但能耗高,所以我一般都是室温超过33度就开空调,33度以下就开风扇。卧室用小米1X,直流变频风扇噪音确实小,不过风也不大。客厅用落地扇。
12号早上8点在小米杂货铺(小米有品)下单买了台云米落地扇,发顺丰,13号下午就到了,挺快的。买云米这个风扇主要就是便宜,比其他牌子的落地扇都便宜一点,现在优惠价是89.不过小米杂货铺要99才包邮,然后又加了条数据线和一个插座,凑够100.本来以为都是小米杂货铺的货会一起发,结果发了两个顺丰一个申通。难怪总感觉小米杂货铺的运费贵。

这张图是小米几款风扇的性能和价格

云米落地扇是50W

1X的功率只有15W

2和2S分别是20W,25W

小米塔扇是22W

米家落地扇是32W

云米的50W是几款风扇里面功率最大的。我相信风扇的风力主要还是靠电机功率,20W电机无论换什么外形,用什么扇叶也很难达到50W电机的风力。
但是可惜的是,云米这款落地扇只有机械款,没有遥控款,米家落地扇倒是有遥控,可惜的就是功率太小。所以在云米落地扇 109元到米家落地扇209元这中间其实应该还有一款159元左右的云米遥控版才对,不过目前没有看到上货。

楼主:
下午到手马上就开箱组装,然后拆机加装遥控,人越来越懒,实在不适合没有遥控的东西

包装还可以

底座很重,有2公斤,占了整机的40%重量

机头有1公斤

能耗2级,功率50W

开关在机头的尾部

组装很方便,不需要任何工具

扇叶是七页的,在PDD上面买便宜一点,不过标注是5叶,不懂是不是正品

风扇罩尺寸40CM,是落地扇常见尺寸,我现在用的先锋落地扇是41CM

扇叶做工有点粗糙,中心孔明显见刀刮的痕迹

扇叶四周也有很多毛刺

扇叶安装和普通落地扇安装一样

  扇叶罩固定方式和传统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安装时间基本相当

这是传统的固定方式

从这里看,做工依然很粗糙,上下活动的空隙很大

风扇电源线稍短,差评

下面就是拆开电机改遥控

以前买的遥控板,刚好剩最后一套

本来想拆这个按键帽来堵孔的,但是相当紧,没拔下来,只好以后用其他东西挡吧

楼主:
最后就是测试对比一下噪音,风力

云米落地扇的1-3档分别是39.2W,42.8W和50.0W

用来对比的两台风扇,先锋落地扇和美菱塔扇

先锋落地扇还是传统的三叶扇叶,功率1-3档分别是36W/41W/46W,和云米落地扇功率很相近

美菱塔扇功率1-3档分别是27W/31W/36W

我选用了四款噪音测试APP,不需要多准确,主要是通过横向对比,看看云米落地扇噪音很同类型风扇相比到底怎么样

测试条件,用手机在风扇正前方1CM处测量

先锋1档

先锋2档

先锋三挡

云米1档

云米2档

云米三挡

美菱塔扇1档

美菱塔扇2档

美菱塔扇3档

噪音总结

塔扇噪音最大,这应该和其独特的出风结构有关。所以我一直不建议购买塔扇,风小,噪音大,清洗困难,除了占地小,真的没有什么优点
云米噪音比先锋的噪音大很多,我估计可能是和它电机转速有关。云米的风力很大,不过我没有好的方法测风力大小,只能说说主观上的感受,云米的1档风力就相当于先锋3档的风力。
云米的七叶扇叶设计并没有降低噪音,至于像广告说的风力更柔和,好像没感觉,只是感觉风大了不少

OK,这就是我对这台云米落地扇的所有感受。总结起来就是做工粗糙,风力强劲,噪音很大。如果没有优惠,还是卖109,我是不建议购买的。还是看看其他牌子吧

网友:
没拆机的,一律差评。

网友:
电风扇只要有遥控,没必要非米家贵货。认准滚珠轴承风机,就可以用到成传家宝了

网友A:
电路板放在那里,用久了,会积很多油、灰

网友B:
带不带遥控不打紧,关键是电机是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带遥控不打紧,关键是电机是铜线的。

本来想拆的,后来怕影响同轴度就没拆,看样子像是铜电机

网友C:
就这电机?还不如美的了

网友D:
看做工还不如我的69元 奥克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电机?还不如美的了

小米一贯号称是性价比之王,没见他号称过质量之王(他的质量也就那样,比杂牌的强点),我开篇都讲了,买这个就是图便宜,我朋友说这价格用够一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还不如我的69元 奥克斯。。

奥克斯这种款式的比云米贵,传统款式的便宜点也要80,不过比较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放在那里,用久了,会积很多油、灰

只有那个地方能放电路板

网友:
比臭屁虫的矽钢片多了4片

网友:
楼主觉得功率大,一定风就大;有些片面,你这50W是交流电机,实际铭牌也标注输出功率只有13W,三分之一都不到。

而米家的变频扇都是直流电机,效率不一样的,风小可以是设计的初衷定位不同,米家那小风扇主打静音,智能控制的,而且电机都是滚珠轴承转子,寿命更有保障。

而你这交流电机应该是滑动轴承,寿命很难保证,配合空调使用,我觉得真不如200多买直流风扇,风虽然小一点,但配合空调也够了。

我买过一个格力风扇,也是楼主这种的,几年前本坛推荐的,夜间睡觉根本没法用,噪音太大,影响睡眠,一气之下才买了小米变频风扇1,当时349劵后329到手的;扔了格力那玩意。

网友:
不刮刮看电机是不是铜的吗?这年头铝线电机太多了

网友:
万能遥控板真的那么实用,很多帖子都这个改过了

网友:
刚段时间买了小米直流变频风扇2,可以落地可以台扇,感觉还不错

不爽的是只能手机智能控制没有遥控器

网友E:
老哥那个分贝测试的软件叫啥呢
以前我过一款类似 叫做工具箱之类的软件 有水平仪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那个分贝测试的软件叫啥呢
以前我过一款类似 叫做工具箱之类的软件 有水平仪啊,之类的 ...

我发有截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