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D40神水修复锈蚀的USB小风扇

楼主(2020-08-14):
夏天到了,天热难耐,总不能老吹空调啊,于是乎从桌角的工具箱中翻出好基友N年前送的离别礼物——UBS小风扇。去年我就用这个风扇度过了没有空调的一个夏天,那滋味真是酸爽无比,今年再翻出来,插上USB之后,竟然不转了,几经检测是USB线缆内部开路,直接剪掉供电线,焊接上Micro USB母口供电续命。
风扇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时间长了,它竟然生锈了,症状是滋啦滋啦响,而且转着转着就不转了,和老式电视机一样,拍一拍才能继续工作,凑活用了几天,终于怎么拍也不亮……转了,没办法。祭出我的神水WD40准备给它润滑润滑。

还在转的时候,拍下的照片,很普通的桌面小风扇,转起来没有噪音,当然风量也不能调整,一米之外就只能感觉微风了

背后的开关和线,非常简陋

拆掉罩子的螺丝,里面的叶片是金属铝制的,中间只有一颗固定的螺丝

非常薄的叶片(积灰也很严重)

转子部分,塑料的,转起来有种微微涩涩的感觉

摘掉转子的帽子,里面是电机的主轴

拧掉后面的三颗螺丝,看到里面的电机就是常见的有刷电机,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机是在录音机上面(小时候没少拆录音机啊,被妈妈骂的回忆仍然历历在目)

锈蚀的痕迹,上神水

朝电机上的洞口和主轴轴承处一阵狂喷,完事了~

又可以愉快的转动了
其实第一次我拆机,从转子主轴那里喷过,但是没有多大效果,才有这次拆机

装回扇叶,继续吹凉风去喽,记得别把扇叶装反了,出风效率降低~

NEXT TIME

USB小风扇升级USB充电风扇(无刷的哦)

THE END

网友A:
WD40猪大油好评,话说楼主的手真是细嫩,不看ID还以为是个妹子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猪大油好评,话说楼主的手真是细嫩,不看ID还以为是个妹子的手

老腊肉了哈哈~可能是灯光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40猪大油好评,话说楼主的手真是细嫩,不看ID还以为是个妹子的手

船长换了个猴子派来的头像?

网友:
wd40易挥发不持久,最好再滴一滴车用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换了个猴子派来的头像?

悟空很好啊

网友:
5个小时前我睡着了  要不然我也发风扇了      看我的风扇USB小风扇改装无刷电机(附改装材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970

网友C:
这种电机是垃圾。 无刷电机才好。

网友D:
WD40有点像煤油,腐蚀性很大,时间长了会把旁边的焊点腐蚀了,其实清洗完后,最好用酒精再清洗一下,再滴几滴缝纫机油。

网友:
这种有刷电机噪音大,使用寿命短建议还是扔掉

网友:
叶片装反也不会抽风,还是吹风,除非电机反转

网友:
以前我也有那种黑色5v的,吃灰去了找不到了

网友:
机油也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是垃圾。 无刷电机才好。

今晚给你们看无刷的风扇

网友:
昨天晚上偷偷拆开一个一样的小风扇,居然是含油轴承偷笑了

网友:
用量不好控制,容易过多流到塑料,我的是喷到废旧强力胶水空瓶,一般一滴到鼠标微动和滚轮编码器。有刷电机等价值不大的用缝纫机油。

网友:
呵呵呵,这个是有刷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有点像煤油,腐蚀性很大,时间长了会把旁边的焊点腐蚀了,其实清洗完后,最好用酒精再清洗一下,再滴几 ...

wd40很多假冒,正品不会的。

网友:
这风扇我也买过一个,摔一下就能把扇叶跟固定的塑料一起掉出来,我是很无语的,我把5V充电器改高了电压到7V左右输出直接连这风扇,风也大些,

网友:
感觉没用,还是要拆开清理后涂抹固态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