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小风扇改装无刷电机(附改装材料)

楼主(2020-08-14):
老爸的USB小风扇坏了,拆开一看是有刷电机(录音机电机)不耐用。想改成无刷电机。
电机用的是DYS的1806电机 电调用的是XXD40安电调。 固定电机的铝板做了一下午,装完才想起来不如用画PCB软件画一个

网友:
这是楼主坐的不明飞行物?

网友:
装好看看能起飞吗

网友:
只要达到一定转速,这个小风扇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我用硬盘电机改了个

网友:
要起飞的节奏

网友:
这个铝板挡风了吧?

网友:
4年前买了一个,实体店买的好像花了35:cry:,不过一直用到现在是无刷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不过俺折腾的经验告诉俺,家用风扇,大扇叶、低转速才是王道。小扇叶、高转速的,风压大、噪音大,真的不适合家用,风压大导致被吹到的人感觉呼吸不畅,高转速带来的噪音,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风扇的效果取决于风量,CFM大的,效果就好,我现在是改用低速大扭力的电机,配15吋的橡筋模型浆(主要是图人家模具出来的,对称平衡性好,抖动小),风量够而且风压小,还不会吵,吹着舒服。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发现用pcb画支撑板和面板太方便了,虽然有10cm*10cm限制

网友:
后面铝板太大了,不会影响进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不过俺折腾的经验告诉俺,家用风扇,大扇叶、低转速才是王道。小扇叶、高转速的,风压大、噪 ...

好主意。我家多。翻翻看

网友(2020-09-29):
这种风力太小了,有刷和无刷几乎一样没变了

网友:
硬盘电机加个TI无刷芯片成本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