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大屁股电视这次彻底不行

楼主(2020-08-14):
   前两天发了出问题,开机没两分钟自己关机重启反复这样,现在开机,开机灯亮,直接进待机状态,按遥控开关,开不起来了,这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容没有爆就是显像管挂了吧。

网友:
想折腾,查查接收部分。发开/关指令部分,控制管。我是小白。

网友:
1.代换红外接收头
2.检查电脑块的供电、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3.检查各种保护电路
…………

网友:
可以扔了,耗电贼大的大屁股电视

网友:
这种垃圾还修来干嘛啊。真心不懂

网友:
韶光易逝,及时行乐,换大液晶吧

网友:
换个液晶吧

广告米的就不错,便宜

网友:
断开高压包供电端或B+,串个100W白炽灯,先查电源,后查是否行电路保护。

网友:
换110v,12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A:
昨天刚刚在知乎里看到有个大神说大屁股电视屏幕是自发光,比液晶的偏振光护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刚在知乎里看到有个大神说大屁股电视屏幕是自发光,比液晶的偏振光护眼 ...

      将电源中的电解电容换了,包括容量低的。
      现在还在看 创维 大屁股,一看1、2个小时,管座松了,要开10分钟才有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刚在知乎里看到有个大神说大屁股电视屏幕是自发光,比液晶的偏振光护眼 ...

我觉得可能是光谱问题,好像现在的液晶屏几乎是白光LED背光板,白光LED通常是450纳米蓝光芯片加YAG荧光粉,通过红绿蓝滤色分,可能会导致红光效果不好。显像管另一个问题频闪没法解决,液晶屏减缓频闪把亮度值调最大,再调对比度和伽马曲线,虽然有点不太节能,但是频闪很轻。要护眼又要节能估计是无频闪技术OLED自发光,可以做到比液晶屏更薄,目前的缺点烧屏不好解决。

网友:
这种电视,先测+B电压,确定是电源还是后面的故障,之后就好修了。

网友:
断开行电路,接个灯泡看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同款电视,开机之后有蜂鸣声,过会就自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刚在知乎里看到有个大神说大屁股电视屏幕是自发光,比液晶的偏振光护眼 ...

我家康佳液晶坏了,又把康佳大屁股的搬出来,那效果太好了,老爸立马让我网购了一台液晶

网友:
早该扔了,凑个字数

网友:
水漏查水,电器查电,按部就班,切莫瞎干。高压危险,先买保险,收益人选,一定要选

网友:
垃圾设计,全是跳线,还要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