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专利减速器

楼主(2020-08-14):
都说大国专利数量天下第一,我信了

减速器也有专利,这个里面有什么神奇的机构啊?

电机能拆下来算专利?

拆开看看,没看出哪儿可以申请专利

难道是地沟油替代黄油,又厉行节约了

网友:
用在哪里啊

网友A:
专利听说很容易申请,但是需要花钱来维护

网友:
第5位数字2说明这是实用新型专利,与别人不一样就可以申请专利,发明专利第5位是1,外观专利是3

网友:
使用新型还是很容易的,发明就难了,发明的申请周期也长,难度也大。

网友:
查了下详细,原来专利并不是减速电机而是...

网友:
实用新型专利很容易啦,只要交钱就能注册。

网友:
是齿轮机构。

网友:
实用专利我都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就难一些

网友:
大国专利就是坑,新型只要申请基本都能过,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重复类似的专利,维权时别人可以申诉你的专利无创新性而失效,就是这么玩的,专利局只管收钱,收完钱还能判你的专利失效!

网友:
难道是开发出了地沟油的合法用途了?

网友:
砖力砖力,砖的力量,我是服了!

网友:
应该怕被山寨,不过我觉得齿轮材质,跟玩具车惯性飞轮牙箱有一拼都是塑料,电机轴齿轮应该用钢料,高速级一个齿轮可以考虑POM自润滑塑料,低速级齿轮一个用黄铜,最低速输出轴齿轮用钢料。

网友:
齿轮减速而已,这都专利了。

网友:
只要有几样细微之处与别人不一样就可以算是自己的知识产权了

网友:
看起来形状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利听说很容易申请,但是需要花钱来维护

说容易也不容易,说难也不难。
如果是针对保护你的产品,可以做写很细,授权的概率很高,但是保护范围很窄。
如果写得宽了,虽然授权了,很容易被人无效掉。
至于花钱嘛,我觉得真的很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