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电器,终于可以愉快的啪啪啪啦!(标题要有吸引力)

楼主(2020-08-14):
夏天到了,蚊子猖獗。电蚊拍是对付讨厌的蚊子的好帮手,奈何家里前两年买的电蚊拍不能啪啪啪(放电)了,故障现象是能充电,工作指示灯也亮,因此猜测是高压部分故障。

简要介绍拆修过程,先看看铭牌,高压部分直流2200V,应该是脉冲直流。

把手柄部分螺丝拧下来

电路板特写

背面

这是电源部分,包含充电电路

高压部分,目测是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线圈都绕在电压器上,这个电路还用在焦耳小偷、电磁炮等场合。变压器升压之后有4个二极管和电容构成4倍压整流进一步提高输出电压到放电网。

测量一下电池电压,4.2V,正常

由于前面已经初步确定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所以逐个排查高压电路,先测量三极管

两个PN结都是好的,三极管没问题。

再挨个测量倍压整流二极管

也都没问题。

最后测变压器的3个绕组,振荡部分的两个绕组正常

终于发现是升压线圈开路。

故障点确定,拆下变压器,用放大镜看到有一个引脚上的漆包线断开,红圈标注。

找了根线给它搭桥,漆包线太细看不清,都在放大镜下焊接。

换个角度

测量一下,OK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防止漆包线被拉断

把变压器焊回去试机,终于可以愉快的啪啪啪了

准备装好的时候发现充电簧片松动,顺手修复了一下

为了提高粘附力,手电钻开了个小孔

上热熔胶,把簧片粘牢一点。

完工,合影留念

网友:
雅格电蚊拍网购里面的常青树了,占有率很大的,就是便宜占领市场了:Strive:

网友:
只要是啪啪啪,十有八九是电蚊拍

网友:
拆都拆了,顺便改个锂电池呗

网友A:
买了一个18650的,bug价19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个18650的,bug价19元不到

我这个很久以前买的,当时不知道有BUG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