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路边来的户外电源

楼主(2020-08-14):
简单明了,为拆而拆。正面信息螺丝打下,呀,见的多的好像都是成型铝材,然后从筒中拉出板子,这个还可以这样开盖保捡整流大电容817光耦背面风扇部分细节431脉冲驱动帽子管双向二极管吧应该是叫打眼一看,初步判断,脉冲驱动芯片启动电阻前跳线与供电二极管之间,打火短路,骚坏连线铜箔,启动电阻骚了,芯片估摸也废了,这上面有点胶,看不到型号,擦一擦,费劲八拉放大还是模糊,眼废了。。全家福,谢谢观看

网友(2020-11-21):
打火短路、启动电阻烧了、芯片估摸坏掉了。
正好,铝外壳、12伏的散热小风扇还可以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