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用手电钻改台钻,怎样用1根自行车链条使滑块上下运动

楼主(2020-08-14):
想用手电钻改台钻,怎样用1根自行车链条使滑块上下运动

网友:
太高大上了吧

网友:
看见直接晕过去了

网友:
要用导轨啊 兄弟

网友:
换抽屉的导轨试试

网友:
买个支架吧,自己做的没那么好

网友A:
但愿你看得懂我啥意思

网友B:
说到底 还是手潮 技术太烂

既然打算用链条 当然要用到链轮,问题是 都是铁疙瘩你有加工能力吗

否则就别瞎折腾了 洗洗睡吧

就这么个制作 上线规根本是多余,有动手能力的话 用铁管都可以做出足够好的精度了

网友:
买现成齿条,或者用两根链条并列改成齿条

网友:
两种办法,一种在链条的一端接上一个长弹簧,另一个就是将链条固定在支架上,将齿轮安装在电机端,然后在齿轮上加上个把手,转动齿轮,电机会上下移动。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有个朋友做的是弹簧吊着滑块,用个杠杆按压实现滑块的上下运动,感觉比链条简单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愿你看得懂我啥意思

这样应该比较费力,台钻钻孔省力不仅仅是把手电钻固定起来就是台钻,台钻齿轮组省力设计的。

网友D:
买台二手老台钻,干活稳稳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台二手老台钻,干活稳稳妥妥的。

这才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比较费力,台钻钻孔省力不仅仅是把手电钻固定起来就是台钻,台钻齿轮组省力设计的。 ...

加杠杆就是了,又不是非要变速箱结构

网友:
给个建议,关键你要有钢铁的加工能力 可能涉及到的车、钻、铣、磨

1, 结构重建,自行车大牙盘 即链条的工作平面转90度,链轮的轴 处于A轴方向
          如果不知A轴在哪里 百度了解

          链条这样方向布置的好处 是容易安置升降轴, 牙盘上接出一根棒槌 就是上下升降控制的手柄了

2,无论大牙盘在上还是小链轮在上,两个链轮的轴距肯定是要固定下来的
  这个电钻支架的升降 要用到齿条 及配套的齿轮,
  升降 主要是齿条上下运动,固定电钻的铁板架 要和齿条为一体
  你需要做一个和齿条配合的轴,类似台钻上的13牙
  类似结构 其实隔离论坛早有TX做过

网友:
我买了一台二手13的台钻,16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 还是手潮 技术太烂

既然打算用链条 当然要用到链轮,问题是 都是铁疙瘩你有加工能力吗

大神给个效果图。或者成品图

网友:
链条另一头 配重几块砖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