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改TL-WR700N,变身随身WiFi

楼主(2020-08-14):
前几天,为了TL-WVR300杀了一只TL-WR700N,只为了取一只肖特基,然而这只TL-WR700N是完好的,难道再买个肖特基修复它?不,我心里有个另外的想法,给它内置电池,变成一个随身wifi。待宰的WR700N:

继续拆,把电源部分全拆掉:

焊上块电池测试,这个主板使用3.3V电源,电池可以直接带动,本来想把这2块2900mAh的电池直接装上,结果有点厚,装不下:

翻出一叠电池:

单块容量:1800mAh:

还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

放进路由器里比划下,嗯,大小挺合适:

3块并联,凑成5400mAh: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楼上,调整充电模块位置,让充电指示灯位置靠近发光窗口:
再把3枚电池焊好线放入路由器内:

先盖上上盖,看看效果吧:充电中.......

充满了,绿灯:

这是WIFI开启状态:

这是我改装最满意的地方,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
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A:
恭喜改造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改造成功了

还好没有失败,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B:
完美改装,是一点都看不到有改装过痕迹

网友C:
电池充满4.2V,比3.3高多了,一般不超过3.6没事,不串个4007降压?

网友D:
充电板是1A充电吗?温度很高的,外壳会有软的迹象 会......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美改装,是一点都看不到有改装过痕迹

不算完美,加装了一个开关和Micro USB接口,开关还没选好位置安装,需要安装在一个不容易误触到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满4.2V,比3.3高多了,一般不超过3.6没事,不串个4007降压?

看来我又需要去找个路由器杀了取400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板是1A充电吗?温度很高的,外壳会有软的迹象 会......黄............ ...

忘记测试是1A的还是多少的,如果太大是得考虑减小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又需要去找个路由器杀了取4007了。

4007大把的板子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7大把的板子都有啊

举个例子,比如?手机?相机?还是……电脑?

网友:
改得不错,只是里面填满了,散热会更差哦

网友:
窗口利用得不错,还差红灯效果图

网友:
能弄成这么小,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手机?相机?还是……电脑?

4007二极管到处都是好不好,闭着眼睛抓一块废板子就很大几率找到,

网友:
我也有一个702,改天线,后硬改失败就玩完了

网友:
直接接3.3V,会不会高了点

网友:
巧了,我最近也闲着没事吧800N改电源了,就是忘了测试电源到底是几伏了。直接用5V带着测试两天也没问题。不知道800n是不是也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手机?相机?还是……电脑?

电子镇流器,led驱动,充电头,带电脑板的电饭煲、电炖锅、电磁炉、录音机等电源板,其它开关电源的板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