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新魔百和301A怎么刷机

楼主(2020-08-14):
移动公司配的盒子,插U盘接电脑均无反应。进入设置需要二级密码,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刷机。坛里找了一圈多是301H的

网友:
移动盒子做工都差不多了

网友:
照片没照到重点,CPU型号都没有,大神们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首先要找到刷机包才行,刷机方法无非就线刷和卡刷(U盘),板子上都看到TTL接口了,看看什么方案,去找同类型的刷机包吧

网友:
CPU型号是什么

网友:
新款方案,别尝试任何刷机,容易变砖,装回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