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终于将水平线打到2.5米的墙上了

楼主(2020-08-14):
起因:
   想DIY就得有一个场地,无奈家里房子小,空间不能随意侵占,怎么办?想到了将一部分物品放到墙上,在墙壁上装些搁板,这样我的空间可以增加。
   这是我现在在过道上仅有的一点空间,顶上装了搁板,将一部分物品放上去了,我还有好几堆这样的工具堆没地方放。

   于是我想腾出一间小间房,把原来小房间的一些物品搬到墙上后,小房间就可以空出来了。这就产生了在家里装搁板的想法,假如将能装搁板的墙壁全部利用起来,装上搁板,这样可腾出的面积也是很可观的。
   装搁板首先要画水平线,然而划线也是一个活,一个人划线,两端测高度,然后象蚂蚁那样一点一点画。其实量高度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因为下面已经放置了家具,想把卷尺放下去也很麻烦,可能半天也画不了几条直线。前段时间在木工论坛看到了对水平仪的讨论启发了我的思路,用水平仪来划线,即方便,又省工,而且画出的线肯定是水平的。这图是工人们用水平仪在工作的场景,平整度和效率大大提高(照片取自网络)。

   即刻动手买了一个水平仪,买回来的水平仪无法将水平线打到高处,不甘心,上网求助,到高手林立的两个专业论坛(木工爱好者及数码之家)发了求助帖,好心人很多,回复基本都是要买架子杆,论坛链接: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942187-1-1.html   (木工爱好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51&extra=    (数码之家)
一天突然一个想法跳了出来,垂直线和水平线不是相差90°吗,制作一个90°架子就是了。
思路来了就动手,第一次用最简单的方法,去马老板家买了几个90°的不锈钢角码,几条木板用螺丝固定一下,但角码不是90°,线不是水平,虽然可以校正但麻烦。
   又去马老板家买了航模用的直角三角压条,还买了四个直角固定夹,

终于把这个架子做好了,现在可以将水平线打到任意高度了,制作过程见照片。

这是买的水平仪底座
木框与底座紧固面
底座内部结构

用英制螺丝将水平仪垂直固定在木架上

三颗螺丝是木架与底座固定用

网友:
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我也一直疑问水平线为什么不能调节高度,能调高度挂个电视挂个画装个开关什么的不香嘛!lz这样弄误差大吧,横着就不能自动调平了

网友:
水平仪这样横着放,如何保证水平?

网友:
这样的水平打出来 不准 极难调节
不如买个水平尺 实用

网友B:
问题是水平仪横着放就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能发出十字光的激光发射器,是否水平只能凭感觉或另外用平水尺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疑问水平线为什么不能调节高度,能调高度挂个电视挂个画装个开关什么的不香嘛!lz这样弄误差大吧, ...

斜着打就不水平了...

网友C:
我的水平仪这样不行,如果底座太倾斜,打线无法保持水平的时候,会自动关闭激光,并报警

网友:
好专业啊,居然有这设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水平仪这样不行,如果底座太倾斜,打线无法保持水平的时候,会自动关闭激光,并报警 ...

开始我也是买了和你一样的水平仪,自动关闭的其实是没有斜打功能,有斜打功能的都不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水平仪横着放就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能发出十字光的激光发射器,是否水平只能凭感觉或另外用平水尺量了:l ...

其实你说的问题我也考虑了,这要看水平仪的垂直线是否精确。
假如精确只要先在墙上打一条垂直线,做上标记,然后横放后将水平线与标志的垂直线重合,这时的水平线必定是水平的。
假如有两个水平仪更容易了,垂直线与横放的水平线重合了就一定是水平的,我的那个底座可以微调的。

网友:
有现成的伸缩杆,可以在地面伸到天花顶住,杆子上有可以上下活动固定的水平仪底座

网友:
其实在机身上固定个镜子反射就行,关键是怎么保证镜子的角度不会扭曲倾斜,要精确保证镜片转动轴和激光线平行

网友:
有个东西叫水平仪挂架。请了解一下。

网友:
垂线的光路必需垂直于墙面,否则,水平线是一头高一头低的!另外,即使垂线光路垂直于墙面,水平线也是弧形的!

网友: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因为是仰角投射,投影点距光源越近,高度则越低,零距离时投影点与光源高度相同,水平仪光源投射到墙面时是扇面的,墙面是直的,所以墙上投射点至光源的距是不等的,越中间越近,越两端越远,所以,越中间越低,越两端越高!

网友:
当然,水平仪跟墙面距离越远,水平线就越接近直线,但理论上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直线,就像太阳光,我们认为阳光是平行的,但事实是交叉的,交点在太阳!

网友:
一根透明塑料管,灌上水,连通器原理,岂不是更省事?

网友:
把激光水平仪放高,打出来的水平线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