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扫地机器人科沃斯CEN663边刷故障 求支招

楼主(2020-08-14):
扫地机器人科沃斯CEN663边刷故障   正常启动左边正常转。右边转二秒就停转了。

请达人们支支招,谢谢。

楼主:
右边的电机直接通11V 能正常转。

网友:
调换看看确定是电路还是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电机直接通11V 能正常转。

两边电机都测下工作电流,看看是不是碳刷磨损什么的导致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