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又拆修了个宾得单反K-r,四大通病一次解决

楼主(2020-08-14):
强力劝退牌单反,快门数不多,但毛病一样不少,很具有代表性,这个宾得的K-r全沾上了
1、光圈门
2、跳跳门
3、内置电池失效
4、波轮乱跳

电池失效是保持内部存储的超级电容坏了,存不住设置,主电池更换后就掉设置,开机要重设参数

淘宝买的超级电容

楼主:
开拆,电池直接焊,换上就OK

宾得K-x单反相机更换内置电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71

网友A:
就是1个电容搞定的方案了

网友:
毛病不算多

楼主:
宾得的光圈门是拍照时光圈打不开,曝光量不足,照片拍出来黑乎乎的,有时连拍几张会自行恢复,或更换成5号电池也可解决,但隔段时间又会发生,还会越来越不容易恢复正常。
这毛病出在一个电磁线圈上,一块磁铁一块C型铁平时是吸合的,线圈通电把C型铁斥开。这光圈门犯病时就是永磁吸力太强,通电斥不开来,没有动作
相关阅读:坛友更详细的拆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720

next

网友:
强强强,我的KR也准备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1个电容搞定的方案了

你老是打招呼做什么?

楼主:
解决方法是让静吸力变小,轻轻一拉就可以分开,有多种方法,可以把接触面磨斜点,也可以让它留个空隙,我用镗锡法增加间隙让其不紧密接触

楼主:
反光板跳是因为动作不到位,检测器件发现没有完全复位就会重新发起动作,一直不到位就一直动作,一直到复位为止。不到位原因有机械问题也有检测器问题,这个清洗剂伺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是打招呼做什么?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已经几次了

楼主:
同理,清洗剂也可解决波轮乱跳问题,祖传CN-10精密电子清洗剂真是万金油,哪有毛病喷一喷就好,有的连机都不用拆就可以修好

楼主: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毛病是lcd屏幕四个角发暗,这也是宾得单反容易出的问题,暗角虽然不影响拍摄,但回放时会以为镜头有暗角

楼主:
把屏拆出来准备换一个

楼主:
有个尸体的K50,屏幕同样是3寸92万像素的,本来以为拆下来直接可以换,然而并不是,两块屏的屏线位置差开了一点,换不上,失败

宾得K-x尸体复活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192

网友:
单反只有CN靠谱。

网友:
同样是单反,为啥可靠性就和某些品牌差这么多?

关键是每个问题单独都挺要命的

网友:
光圈门从以前就听说过,用的少外加听说之后一直用aa不用锂电暂时未出现.
别的都第一次听说.

网友(2020-12-03):
想修个宾得的单反快门,不知道好解决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