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VIEiPOS安卓收银机拆解,可以硬改扩容增加运存和存储容量吗?

楼主(2020-08-14):
朋友的妹妹是开餐馆的,帮她换了新版的收银系统,这个是淘汰下来的,配置低了,运存1GB,勉强够用,CPU是RK3368,cpu够用,主要是存储容量太小,才4GB,系统老提示空间不足。

安卓系统6.01,但是没有刷机包,我已经给它root了,把系统做了精简,把里面内置的收银软件和一些 APP备份出来后,都删除了,现在用它看看今日影视里的电影,运行还挺流畅,但是只要多安装几个应用就提示空间不足!

想给它把运存和存储容量进行升级扩容,不知能不能行?

请教一下坛子里的高手,这个能不能应该升级运存到2G,存储容量扩容到16GB,我查过了,这个CPU,支持最大运存4G,存储空间好像可以扩到128G吧?

大家看一下拆机的图片:

我看一了一下,主板背面有预留的RAM焊盘,连贴片的电阻和电容都有,估计直接焊上就可以吧?就是字库EMMC升级要注意些什么?

可以直接把就字库克隆到新的字库芯片里面吗?

字库,我查了一下原来的KLM4G1FEPD-B031(4GB)的字库大概参数,三星的EMMC 5.0,封装: FBGA153,详细的参数没有;

KLMAG2WEPD-B031(16GB)也只有大概参数,详细参数没有找到,三星的EMMC 5.0,封装: FBGA153。

字库参数图片:

问一下,如果能替换,这个16G的字库型号可以替换原来的4G字库吗?有玩过的高手请指教!

后续更新:
WEIPOS开店宝安卓收银机内置存储DIY硬改扩容成功,分享一下心得和体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308

网友:
对高手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但维修价格够买一个好点的安卓盒子了

但对一般人来说,只会整残废了

网友A:
有工具,有技术完全可以。

运存看到有2个空位,可以直接焊上,EMMC的话,可以先把旧的数据备份出来,再恢复到新的EMMC上,理论上是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有技术完全可以。

谢谢支持!你折腾过吗!

网友:
电池可以扩,内存不能扩,因为底层固件你没有办法更改

网友:
要芯片克隆的设备的,那玩意够买这个机器好几台了

网友B:
那不如直接换新干手净脚了

网友C:
瑞芯微的CPU,
CPU不行,就算你再怎么加内存和存储都就那么回事.感觉这种不太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芯微的CPU,
CPU不行,就算你再怎么加内存和存储都就那么回事.感觉这种不太值得折腾 ...

当作练练手吧,我手头没有线刷包,不知固件写到新的字库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不知怎么弄了?这机器就是用于收银机,别的不干,如果运存和内置存储都能升级还是可以的,新的收银机配置也不高,高的配置2+16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瑞芯微的CPU,
CPU不行,就算你再怎么加内存和存储都就那么回事.感觉这种不太值得折腾 ...

还有这个瑞芯微的RK3368的CPU与晶晨的s905是同级别的,运行程序,看视频很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如直接换新干手净脚了

不就是想折腾吗?换新的都不用换,嫌麻烦直接扔掉了哈!

网友:
换内存方便些
换EMMC要把原EMMC的数据全镜像到新的里,很累的

网友D:
内存颗粒,你们得研究生下文档支持者64bit不?要不扩容也没啥用。统一换四个8bit应该没问题。
emmc 用读卡器模式备份,恢复到新emm基本就可以。
pci到底是sata还是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颗粒,你们得研究生下文档支持者64bit不?要不扩容也没啥用。统一换四个8bit应该没问题。
emmc 用读卡 ...

高手!谢谢指点!多谢!

网友E:
想省事就找两个一模一样的内存吹上去就翻一倍,储存找这型号一样的大容量就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省事就找两个一模一样的内存吹上去就翻一倍,储存找这型号一样的大容量就换上了 ...

谢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颗粒,你们得研究生下文档支持者64bit不?要不扩容也没啥用。统一换四个8bit应该没问题。
emmc 用读卡 ...

请教,emmc用U盘模式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emmc用U盘模式的可以吗?

焊道转接板整个全部备份 然后恢复到新的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emmc用U盘模式的可以吗?

主要是你也没有线刷包,用diskgenius或者wnhex按照扇区备份就可以,恢复的时候后安扇区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你也没有线刷包,用diskgenius或者wnhex按照扇区备份就可以,恢复的时候后安扇区恢复 ...

谢谢,你说的这个我也比较担心,担心把旧字库的各分区的数据恢复到新字库中之后,系统能不能正确识别16GB的空间,会不会还是按照原来的4G分区识别,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后能正确识别吗?我看有人扩容量后还必须线刷一遍ROM才行,我这没有刷机包还不知怎么弄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