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DELL q170主板板载接口类型

楼主(2020-08-14):
dell 7040mt,主板是q170, 板子上有图示白色接口一个,查了半天不知道这是啥接口。
边上字符显示是VGA接口,可查不到资料。

求教有人认识么?

网友:
那么大的VGA看不到?
有专门的转接线引出VGA接口

网友:
这种主板用在哪里啊

网友:
看走线不是VGA信号,应该是HDMI或者DP信号

网友A:
VGA子板 淘宝上看了有转换芯片 应该是数字信号转VGA 手册上没有说明是什么型号 淘宝上大概06XHN0 0FP9X3(FP9X3)两种配件

网友:
这种板面上的接口一般没有通用性。。厂家怎么高兴怎么来。。无法依形状判断何种接口。。

楼主(2020-10-25):
引用 网友A:
VGA子板 淘宝上看了有转换芯片 应该是数字信号转VGA 手册上没有说明是什么型号 淘宝上大概06XHN0 0FP9X3(FP ...

专业解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