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34节18650组装电三轮电池,48v42Ah

楼主(2020-08-14):
老家的电三轮电池不行了,村里更换48v12Ah的需要800元,正好上次在某处买到了30元一组足容的电池,这个电池是某单位的不知怎么流出的,拆下单节测试容量比标称还多。
正好放暑假,回家把电三轮电池搞定。

原装保护板不能使用,重新购买了48v50A的保护板,5A的充电器。

拆下电池

保护板看起来做工很好,但是用不上
拆下保护板,电池有力神与比克。
两种电池都标称14AH,计算单节为2400mAh,单独拆下每组的一节测试容量都是满的,那就混用了

三组电池并联,电线为2.5平方

焊接好后打胶

安装保护板

使用木板重新做个箱子

安装原来方式安装回去

测试正常,充电正常

累了一上午,下去去自家瓜地摘个西瓜

第二天出去割草喂羊,全程最高速跑,手感电池没发热,电线没发热

这个电驴是小的那种,电机也就两个拳头大,估计也就300w的电机,对于42Ah的电池来说,0.2c的电流就够了。
好了,总共话费300不到替换原来电池,容量是以前的4倍。还是很划算的哈

网友A:
我就想知道30元一组的电池在哪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30元一组的电池在哪搞到的!

废品站

网友A:
还有没帮我收几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帮我收几组哈

这个真没了。。。。。。

网友:
太合算了吧

网友B:
不想知道哪里捡18650 我想知道哪里的12ah那么贵 我们这里铅酸4812 170以旧换新 最近几年从160-190基本没超过200块钱 就是不抵旧也就300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知道哪里捡18650 我想知道哪里的12ah那么贵 我们这里铅酸4812 170以旧换新 最近几年从160-190基本没超 ...

你那真便宜
网上还要卖500多。。。。。不过想一想。。。。

网友:
大材小用的感觉

网友:
牛掰了,两百多节,上次组一百多都差点要了老命

网友:
祈祷别坏吧,否则检查都不敢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真便宜
网上还要卖500多。。。。。不过想一想。。。。

应该都差不多价格 反正不是超威就是天能 另外网上电池是很贵的 jd的瓦尔塔同型号比我们实体店都贵 最好玩的是jd买的也是瓦尔塔店里给安装 还贵

网友:
30一组忒便宜了~

网友:
我们这里前年底铅酸4812 150元。800直接买组装的电动车了

网友:
你这锂电组装得太便宜了……

网友:
4812以旧换新有这么贵,前阵子我换过280大洋。

网友:
48v12Ah的需要800元?????写错了吧。。。。超能 天威48V12AH全新的也就300

网友:
48v12a 以旧换新150左右吧。不以旧换新300也够了。全新60v32a 今天刚问的,900元。而且不是以旧换新。你那800,肯定不对。电瓶网上都比实体店贵。

网友:
以旧换新大部分也是翻新电池,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