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NDISK 05446 064G土狗线在哪里?

楼主(2020-08-14):
SANDISK 05446 064G土狗线在哪里?

网友A:
这么明显的狗看不见吗?不咬你一口你就找不到是吧?

网友:
R23啊,楼上标出来了,遇见慧荣板子先找R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狗看不见吗?不咬你一口你就找不到是吧?

还是以前那个“狗”字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以前那个“狗”字好看

懒得画狗了

网友:
每块板子都这样标线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开卡时候,这个土狗线要短接?

楼主:
我找了大概二、三十个2246XT开卡工具,大部分能识别到,但都无法正常开卡,识别为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Toggle),FID:45,3a,94,93,76,d1

网友C:
不用短接啊,你开不出来,是什么错,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短接啊,你开不出来,是什么错,截图上来

pretest大概5、7分钟后,报jump pretest fail

楼主:
引用 楼主:
pretest大概5、7分钟后,报jump pretest fail

有哪位大神能开卡不?

网友D:
闪迪05开头带锁的片子…不解锁基本没的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05开头带锁的片子…不解锁基本没的搞

怎么解锁啊,拆芯片做u盘也没得搞呀

网友:
我也是这个卡,短接rom不识别,你用的m2246XT_MPTool吗
http://www.gujianb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814

网友E:
都已经4CE了还解什么锁   跳转的错误  需要改动一下  需要的可以私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已经4CE了还解什么锁   跳转的错误  需要改动一下  需要的可以私我

我和楼主一样的主控和闪存,一样的错误,已私,麻烦回下,谢谢

网友:
闪迪2246xt不好开,动不动报错jump或者卡test unit ok
我是无解,拆颗粒做了4个3281

楼主:
我的可以做2个,不知道电路板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