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兄弟1118_1518_1818_1819粉盒复位清零

楼主(2020-08-14):
兄弟1819粉盒复位清零
兄弟机器1819加粉后清零方法有两个:第一种方法也是网上所说的,齿轮复位方法。清零方法是拆开墨盒左边两个螺丝把那个半圆齿轮转到如图位置

第二个方法就是
盖子打开按下菜单键,找到设备信息,按OK键,
然后上下键选择重置硒鼓,按OK重置,有数字键盘的输入*,没
有键盘的输入启动键,这时候显示屏的显示将被消除,有数字键盘的输入11,没有数字键盘的按向上或者向下键选择到11,屏幕上显示为接受,粉盒被重置了。清零完成,可以继续使用了。

兄弟1818粉盒复位清零(1819大概也可以用没有试过)就绪状态下,同时按下数字键3与9,出现重置菜单,选择硒鼓,选择1重置,OK。
我还有个方法:(把粉加好后)只需把显影辊倒转几圈,复位齿轮自动就会弹回原位。这个方法用在兄弟701070207030联想7205等有复位齿轮的型号都可以。

网友:
还是第二个方法简便一些。我都是用第二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