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节普通7号碳性电池和一节3V CR2032 电池相比, 哪个用的久?

楼主(2020-08-14):
比如用在液晶电子表这种场合,不用背光不用闹钟的情况下。

网友A:
7号强,体积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号强,体积摆在那里

如果考虑碳性电池的自放电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7号胜出
普通国货7号碳性绝对败给2032

如果是小电流1mA以下:2032胜7号碳芯,7号碱性更差

网友B:
3年半了,还有1.53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年半了,还有1.53v电压,

这么改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的目的是啥呢?

一个是里面那个电池不好买,即使买了使用也不会超2年,反正碳性电池多干脆外挂一个看看到底能使用多长时间,挂折腾桌上看看时间不需要外观好看。那个破表居然3年多误差才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里面那个电池不好买,即使买了使用也不会超2年,反正碳性电池多干脆外挂一个看看到底能使用多长时 ...

哈哈 当桌面表了呗。3年差几秒的精度相当可以了。

网友D:
去年我买了几个电子钟,方形的网上卖20多一个,只显示时间下面是温度跟湿度。这个就是用2032电池,每次换电池都是三四个月就没电了,去年底就买了7号电池盒全部改成2节7号电池供电另外改了RX8025,用GP绿色碳性电池工作现在10个月了还有1.3V多。
       其实这个还看电流,比如像CASIO电子表之类的厂家号称10年电力,里面也是2032,电脑主板一般也是五六年没问题,这种场合用7号电池肯定没有那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我买了几个电子钟,方形的网上卖20多一个,只显示时间下面是温度跟湿度。这个就是用2032电池,每次换电 ...

看来还是容量更重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年半了,还有1.53v电压,

你这个表,一看就是定时炸?弹的样子
还有那个万用表,为啥不用电池测量专用档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表,一看就是定时炸?弹的样子
还有那个万用表,为啥不用电池测量专用档位? ...

外观无所谓,能用就行,为什么要用电池专用档位?还是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无所谓,能用就行,为什么要用电池专用档位?还是上个图

不同档位测量结果还是有差距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外观无所谓,能用就行,为什么要用电池专用档位?还是上个图

电池档带几欧电阻的,你这样来一下就少了几个月的电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档带几欧电阻的,你这样来一下就少了几个月的电量了

是啊,至少少用半年

网友:
这瓜子好吃吗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B:
外观无所谓,能用就行,为什么要用电池专用档位?还是上个图

普通电压档是高内阻的,电池专用档估计是匹配了相应的放电电阻的,可以再找一个表来测量一下电池专用档的内阻就知道了。

网友G:
7号普通碳性电池容量约500-600mAh,2032约200mAh。
自放电2032小些。

网友:
电子钟等小电流设备用CR2032反而续航更长,国产7号碳性电池太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7号普通碳性电池容量约500-600mAh,2032约200mAh。
自放电2032小些。

2032容量也不算很小啊看来用三个2032替代万用表9V电池不错啊,压上导线缠上胶带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