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ce颗粒怎么办?屏蔽了开半容啊

楼主(2020-08-14):
一个缺ce的颗粒,64g缺一个ce,怎么办呢?和之前一样,屏蔽掉一个好的和坏的,开半容吧
验明正身,64G的颗粒,拆自ssd尸体,在ssd上时还好,是4ce,拆下来就只有3ce了。lol

将ce2,3连上,短接到3.3V ce是低电压有效,拉高就失效了。

立碑一个1k电阻,之前我是直接接3.3有坛友建议解个电阻。
量产软件查看,已经量产完,ok的。

芯片精灵查看,没问题。
谢谢观赏。

网友A:
用3268开3CE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68开3CE不更好?

个人不是很喜欢3268 你确定高格工具能开出3ce?低格的话速度也不行。

网友B:
屏蔽CE点位不行吗?

网友:
想知道开完卡后拆掉跳线取消屏蔽是否会影响正常使用
就是开完卡后等于再加上一个闪存,不知道主控是会去读取他还是不搭理他而不影响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不是很喜欢3268 你确定高格工具能开出3ce?低格的话速度也不行。

就得高格开3CE。最常见B0KB 3CE 144GB闪存。

网友:
我也不喜欢3268,感觉跟3267比就是fw,太不稳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CE点位不行吗?

之前干过这个事,一个3ce的,把ce2,3用胶带纸粘好(等于是屏蔽ce),上测试架,然后ce错乱,然后颗粒发烫最后废掉了。
猜测原因:因为ce被屏蔽,系统不知道状态,在ce0,1传送数据时ce2,3也同时传送数据-但数据线是复用的,然后出错,然后就烧了。
我直接拉高ce,等于告诉系统不要片选ce2和3了,就不会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得高格开3CE。最常见B0KB 3CE 144GB闪存。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吧?因为本身颗粒支持等于是硬件就可以这么干,再配合软件。
但我这个本身是偶数ce的颗粒,应该没有奇数固件支持吧?
会不会出 use=XXXm fw=XXXm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吧?因为本身颗粒支持等于是硬件就可以这么干,再配合软件。
但我这个本身是偶数ce的颗 ...

找个4CE闪存屏蔽一个CE试试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干过这个事,一个3ce的,把ce2,3用胶带纸粘好(等于是屏蔽ce),上测试架,然后ce错乱,然后颗粒发 ...

这个真是经验之谈,确实要保留这个信息,免得以后自己也这么玩炸颗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吧?因为本身颗粒支持等于是硬件就可以这么干,再配合软件。
但我这个本身是偶数ce的颗 ...

试了几个闪存,真如你所说,4CE屏蔽一个CE就开不过了。B0KB有专用固件加持可以开奇数CE闪存。

网友:
分享一下,3268贴2个ce的l06b,其中ce1错乱。

网友C:
再分享一个,3268贴4ce的l06b,其中ce1和3炸了不显示,2个好的ce不连续,屏蔽ce2 ,量产后正常使用。请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分享一个,3268贴4ce的l06b,其中ce1和3炸了不显示,2个好的ce不连续,屏蔽ce2 ,量产后正常使用。请多多 ...

请问我有一片1CE的颗粒,热风枪拆焊了几下现在变成了8CE,也就是8个CE都显示原来的ID,而且ID是正确的。这个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有一片1CE的颗粒,热风枪拆焊了几下现在变成了8CE,也就是8个CE都显示原来的ID,而且ID是正确的。这 ...

4ce变8ce赚大了。我有一片贴3281的片子4ce变8ce,换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ce变8ce赚大了。我有一片贴3281的片子4ce变8ce,换个板子就好了

我这是颗粒问题,不是板子问题,因为我有好几颗这样的颗粒,从同一固态硬盘拆下的。完全相同。其他颗粒都正常,有问题的那颗开始也正常的,就热风枪拆焊了几次,然后1CE变成8CE。而且八个CE   的ID和正常的一样。

网友:
我有两片4CE的镁光2D
坏了个DIE 只能上安国 100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是颗粒问题,不是板子问题,因为我有好几颗这样的颗粒,从同一固态硬盘拆下的。完全相同。其他颗粒都 ...

同样的方法,把除了正常的ce外,其它ce对应的引脚电压拉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