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iniWare创意满满的 DT71 迷你LCR数码镊子尝鲜评测

楼主(2020-08-14):
LCR是电感L、电容C、电阻R的合称。万用表虽然名冠“万用”,然而通常没有测量电感量的功能,于是玩电子的很有必要配备一个LCR表,弄贴片时又很想有一把电子镊子,作为万用表的替补。
MiniWare的LCR数码小镊子DT71应运而生。它是一把具有LCR测量功能的电子镊子,不止于此,它还能测量电压、测量二极管、测量频率,甚至,它还是一个多种波形的信号发生器!

它目前有六项测量功能:

前不久拿到了mini电子镊子的内测版

采用简易而精美的半透明盒子包装,
主机包括可分拆的两部分:主控头和测量臂。

先来看主控部分。

接口采用了常用于音频设备的3.5mm 4节插头,

主体长度仅约36mm,采用了一块128*16像素的长条形点阵屏,

在外观上未见有实体按键,其实是在端面内设置了一个感应式触摸键。

再来看测量双臂或双腿。DT71拥有令人羡慕的两条大长腿 ,不分左右,而是分为一正一负,

正极与负极分别以红色和蓝色垫圈标记。

在两腿根部分别设置了一小块圆磁铁,两个极性互斥,构成了磁性弹簧 。

前端是两片尖尖的镀金测脚。

脚上方一对儿白色方块,起加强镊子尖对准的作用 。

这里还有个肚脐眼 ,是充电指示灯,这说明它是内置电池的。

上端有与主控头对接的3.5mm插孔,

显而易见,主控头与测量臂是这样对接的:

现在与说明简图对照一下它的各个部分。

主机之外,随机有一条专用数据线,用于充电和与电脑联机。

采用了主流的Type-C插口,

以及与机器相匹配的3.5mm的插头、插座。

在上电之前,了解一下它的功能表。

然而,好像没有开关,该怎样上电呢?

其实非常简单,将主控头与测量臂两部分插紧时就上电开机了。先是显示厂家的LOGO,

接着显示了一下自身的型号和当前的固件版本号。

此时DT71的身长大约是140mm。

实际上述两屏显示一闪而过,随即进入测量状态。这个Rx的意思不用说,是测量电阻了;

把两个测量脚尖闭合试一下,显示0.0Ω,非常不错。大家了解一般万用表都会有个引线及接触电阻,到不了0点。

切换一下就进入Dx状态,即测量二极管状态了,

再切换就依次是Cx——测电容量、Lx——测电感量、Fx——测频率、

以及Vx——测电压了。腻害不腻害?并且还有更多的功能。

然而,是怎么切换的?就是点一下主控顶端那个感应键啊。给它做了个gif动图,来演示一下。

下面是几个实测的场景。
测量贴片二极管,这个是SS14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显示262mV。注意到数字后面的单位mV或V会自动选用,符合阅读习惯。

这个是测量功率二极管MBRF2060CT的正向压降,显示262mV。

被测物是前不久在坛中拆过的FNIRSI DC5005L 50V5A数控彩屏降压电源模块
小镊子的优势是尖脚可以方便地深入到电路中直接探测。
在测量这个USB扩展卡上的二极管时,发现了意外,因为这块卡是尚未启用过的,这个SS24二极管竟然正反均不通,肯定是有问题了。

测量二极管、电解电容等元件时是需要注意极性的,要翻转两测量臂,这就要求显示屏应始终能被看到。DT71的接插结构实现了显示屏360度转动,可随意调整到合适的方向。各位看官可以注意各个图中主控头与测量臂的相对角度,实际是经常扭动的。能随意调整角度是非常方便的,这是用3.5mm接插件带来的创意设计。 。
而且,屏显也能自动调转方向,方便左右手或各种位置状态时的使用。自动调转屏显方向的功能意味者内部有姿态传感器。
测量板上印字4R7的贴片电感,显示4.1uH,在线测量这个结果令人满意 。

不过,在线测量结果是否正确还要看实际电路的情况,比如下面测电容时,小小的电容就超量程了,明显结果是不正确的。不过也说明此电容可能是电源退耦电容,两端可能并联有大容量的电容等,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

然后切换到自动识别模式,屏显前端右下角字符从M变成了A。测量内存条上的22Ω贴片排阻,显示22.0Ω,这精度对于快速测量来说很不错了。

测内存条上的10Ω贴片电阻,显示9.9Ω。

用自动识别模式测量一个铁芯小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会同时显示电感量和电阻值两个参数。 注意到在自动识别测量电容时也会同时显示一个电阻值。

怎么切换到“自动识别模式”呢?其实DT71有手动测量、自动识别、信号发生器、自动校准等多个模式,通过长按感应键即可依次切换。下面用gif动图来演示这些模式切换。

再来看频率测量功能。
就用DT71小镊子来测量DS213示波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频率。这是20kHz方波时,稳稳地显示20.0kHz。

这是8MHz方波时,稳稳地显示8.00MHz。

下面两者角色互换:将DT71 切换到“信号发生器”模式,用DS213来测量DT71的信号。
进入信号发生器模式后,通过"点按"感应键即可让DT71输出切换不同信号。

SINE 1000Hz,示波器显示1.00kHz的正弦波;

NOISE 0.1MHz,示波器显示杂乱无规律的噪声波形;

PUSLE 10kHz,示波器显示10.0kHz的方波;(PUSLE 拼错了吧,应该是PULSE,希望下一版固件能改正)。

USER 500Hz,示波器显示500Hz的正弦波。

USER波形允许用户自定义,下面就是自行改为“基波+三次谐波”的波形。

其实,小镊子在测量时,两脚间是有电压的。下图是DT71测量了示波器探笔的电容,很稳定,也够准确;同时示波器也测到了DT71两脚间的电压信号。通过这么复杂的信号,能够感觉到DT71内部是用一系列不简单的算法来实现准确测量的。

小镊子具有校准功能,一方面是通过校准菜单自动校准,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与电脑联接进行定点校准。比如当短接脚尖时显示电阻不为0时,下图中为0.1Ω,看着不爽,

此时可以切换主菜单进入校准模式,按提示操作一下,只需几秒钟就校准OK了。

DT71内含锂电池,大家猜到电池是在哪里了吗?这里先卖个关子,以后拆机再详解。先看下充电功能吧。
用手机通用的充电头,将type-C线插上就开始充电了,

充电过程中“肚脐眼”会亮红灯。

type-C口还是与电脑连接的接口,插上电脑后就出现个虚拟U盘,可以实现用户自行刷机、自定义波形、定点校准等功能。

长时间无操作,小镊子会转入休眠状态以节省电能。那么又该如何唤醒呢?
DT71还有另一个隐藏按键,就是镊子脚!只需两脚尖一碰就唤醒了非常巧妙又方便!
DT71不只能测量LCR,而且加威加福(+V+F)还加吉(+G,信号发生器),能摇头会转屏,个头虽小,内涵强大。当然了,肯定有不足之处,好在软件方面她能刷固件来改进。评测先到这里,最后晒一张DT71的美图,

借一句古诗结束本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小镊,电子好逑。

谢谢观赏 !

坛友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82

网友A:
体积小是一大优势,担心测试表头不下心掉桌子地上找不到,应该做成航模导线跟镊子折叠连接,不用时表头折叠减小收纳体积,用的时候表头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小是一大优势,担心测试表头不下心掉桌子地上找不到,应该做成航模导线跟镊子折叠连接,不用时表头折叠 ...

的确需要一个将主控头妥善保管的办法

网友:
不错,这玩意有点意思,夹着量方便

网友:
电子爱好者的小玩具仅限于玩具

网友:
这个多少钱?有连接可以看看嚒?

网友:
这是在哪儿卖的,多少大洋?

网友:
真高级,还有这种高级货啧啧╮( ̄▽ ̄)╭

网友:
好东西,精度可以,测贴片顺手,目测此帖必火。。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高级货啊

网友:
太迷你了,其实可以稍微大一点,一个键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
可以开发类似的镊子用于万用表。
此款宝贝加装蓝牙无线传输至手机屏幕显示看东西可以方便许多

网友:
电池在腿里面.
这个小巧和旋转屏的设计非常不错

网友:
这电池寿命估计还是一个问题,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价格怕是不便宜。

网友:
一直在想有没有镊子式表笔,表笔万用表都出来了,价格肯定小贵

网友:
居然这么小巧了

网友:
总感觉图片上是不是有麻点???

网友:
请问购买方式?谢谢!

网友:
很便携,很好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