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有必要换积分电容吗

楼主(2020-08-14):
闲鱼收了个不开机的准备返厂,量芯片左下和下左引脚短路(电源正负极),估计芯片烧了。
积分电容买了换上了(图一松下630v),但是不清楚到底效果如何

网友:
先返厂吧,回来再换积分电容

网友:
既然已有了就换上看看,效果肯定是有,不过听说这个表温飘的厉害,调好后温度一变电压就跟着变,事实如此我也实践过,最后挂咸鱼低价出了,有条件把蓝色那个多圈电位器也换了,,,,看主板你这个是老版的表,微调校10a档的电位器都不见

网友A:
这个版本还可以加个外部基准,积分电容用电桥筛选个牛逼的,电压档的线性精度,电阻档的精度都有好处!亲测有效,之前我也换了一个论坛里大家都推荐的一个电容,后来,数码之家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可能这个电容还是不够好,于是我又找了个威马的电容,换上,真的有效果!估计耐心找的话,还能找到更好的电容!

网友B:
回头我也换威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我也换威马的试试

要个大的

网友:
大的没有,算了,普通的kmp足够

网友:
要不要换得看测量结果,看pcb谁知道,原厂肯定是mkp/cbb,单看外观又看不出性能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还可以加个外部基准,积分电容用电桥筛选个牛逼的,电压档的线性精度,电阻档的精度都有好处!亲测 ...

电桥不适合筛选积分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桥不适合筛选积分电容

筛选有啥好办法吗? 一般人最多也就有个电桥,初选一下应该还可以吧? 连电桥这关都不过的,估计肯定是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筛选有啥好办法吗? 一般人最多也就有个电桥,初选一下应该还可以吧? 连电桥这关都不过的,估计肯定是不 ...

按电路diy一个也不怎么复杂
电源,开关,表头

楼主(2020-10-05):
更新:积分电容换好了寄回厂家维修,想着换积分电容也得校准——结果修好寄回来的表主板不是原来的了——原来的主板是有基准焊盘的版本,现在是没基准焊盘的新版本,但是没装排阻的屏蔽罩。
看网上的帖子优利德一般是不换主板维修的,猜测可能和其他人维修的弄混了?

手上没有基准,拿zt219测ttl转换器的3v和5v电压作为参考,貌似测直流电压可能有点偏低

                                         ttl3.3v                 ttl5v
zt219(未换8M晶振)     3.299~3.300v         5.006~5.008v
zt219(换8M晶振)        3.300~3.301v         5.090v
av4                               3.300v                   5.003v
ut61e                            3.284v                   5.0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积分电容换好了寄回厂家维修,想着换积分电容也得校准——结果修好寄回来的表主板不是原来的了——原 ...

又损失了一个积分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积分电容换好了寄回厂家维修,想着换积分电容也得校准——结果修好寄回来的表主板不是原来的了——原 ...

电话与售后沟通一下,问问什么情况,应该不会直接换主板,现在很扣,只会旧板维修或换旧。

网友D:
我收了一台vc86e 也打算换积分电容的 结果拆下来用电桥测 符合要求 就没换 只改了电阻挡  对照网上的贴改了直流挡温漂 是加330欧碳膜电路那个方案 10度温差 10V基准还是漂3m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收了一台vc86e 也打算换积分电容的 结果拆下来用电桥测 符合要求 就没换 只改了电阻挡  对照网上的贴改了 ...

vc86e积分电容本来就很大个,比ut61e的应该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vc86e积分电容本来就很大个,比ut61e的应该好很多

要Q值高的 我测是999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工具是买来用的,直接上fluke、日置、brymen或keys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工具是买来用的,直接上fluke、日置、brymen或keysight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大家都知道那些工具好,但是伤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