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伊立浦单芯片电磁电饭煲FD30-IH93E

楼主(2020-08-14):
伊立浦单芯片电磁电饭煲FD30-IH93E主芯片无丝印型号,各脚功能为:第20脚为VPA、第19脚为VPB、第13脚为CUR、第12脚为GND、第11脚为+5V供电、第10脚为面板SDA、第9脚为数据写入接口SDA,第8脚为数据写入接口SCK,第7脚为面板SCL,第2脚为PPG输出脚。

补充内容 (2020-8-20 15:20):
故障:开机无反应
维修方法:测主板5V和18V的电压分别为1.1V和3.1V,初步测SDK2003D外围原件基本正常,淘宝购回SDK2003D代换后,5V和18V的电压分别为1.1V和2.94V,进一步用数字万用表检查发现,18V稳压管(丝印WL)正反向电压均为0.174V,代换后5V和18V的电压还分别为1.1V和2.94V,拆掉C15瓷体电容(103即10nF)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到容量,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C15电容不漏电,但是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C15严重漏电。将C15代换后5V和18V的电压仍分别为1.1V和2.94V,最后将SDK2003D用VIPER22A代换后5V和18V的电压仍分别为5.01V和19.56V,开机正常。
备注:SDK2003D和SDK1003D管脚一样,均为士兰微(SILAN)的电源芯片。

网友:
单片机型号都打磨掉了,太失望了

网友:
伊立浦有电磁型的电饭煲?

楼主:
补充伊立浦单芯片电磁电饭煲FD30-IH93E的辅助加热及触摸按键、显示部分拆解图

网友:
那么详细,果然是巨细无遗的好帖子了

网友(2021-03-12):
感觉挺好,买了一个

网友:
煮饭的质量如何?

网友(2021-04-16):
现在芯片都国产化了,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伊立浦单芯片电磁电饭煲FD30-IH93E的辅助加热及触摸按键、显示部分拆解图 ...

为啥用原型号的更换后依然不正常呢!难道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2021-11-12):
感觉以后会用到

网友:
看起来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