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一个久置的鼻毛修剪器

楼主(2020-08-14):
买来没用过几次,上周找手环充电器的时候翻出来了,推了下开关不转,换了个电池也不转,拆开看看

成色还不错
刀头是这样的
可以拧下来
刀头内部
花瓣刀头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刀头
刀头三件套
电池仓后盖
打开卡扣结构机身,可以看到电机 电池触片
电池正极触片
安装位置
电机位置
拿下电机可以看到底部是长长的电池负极触片,这个是直接和推动开关接触的
电机也有2个接线端子,但是都没有用线连接,这也很容易导致接触不良的问题
整理下电池触片的位置,然后把机器转回去,推动开关电机可以转了,试了下,效果还行,比用小剪刀方便点,刀头也可以洗,但是要记得倒着晾干

其实电池的两级并不是接到电机的两个端子上,推动开关连接的电池负极是直接接触电机的外壳,这样电机就可以转了
跟一般的电机接法有点不同,酱紫

本帖完,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