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tochigi tokei日本机芯石英钟表不走了

楼主(2020-08-14):
今天父亲过生日,这块比我年龄还大的钟表在今天不走了,还以为没电了,结果换电池还是不走,感觉挺别扭的,好几十年的表偏偏今天坏了

外接的报时功能被剪线了,不知道为什么,托别人买的,也不知道是商家剪线还是帮忙买的人给剪的。

网友:
这种机芯一般很长寿命的,但是坏了的话还是直接换新算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钟表继续工作了,齿轮上被一个小不点儿虫子尸体卡住了,我把齿轮擦一下装上居然继续工作了,原来拆国产这种机芯,好的也拆成坏的了,这个机芯外壳我随便扣上,齿轮轴居然完美定位在槽里,工艺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钟表继续工作了,齿轮上被一个小不点儿虫子尸体卡住了,我把齿轮擦一下装上居然继续工作了,原 ...

日本机芯内部工艺相当的好,晶振都是点焊在金属电路板上的,楼主拆的时候注意看电路板这边。我家也有一个墙上的挂钟(日本机芯),用了20年,后来还是坏了,拆开来,发现内部齿轮轴轴承座磨损了(磨损大了),走还是要走,就是有时候停走,也就是走走停停,用手拍下,又走了。后来在网上直接买了个精工机芯(泰国产的),老钟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