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特k500 ups怎么解除时间限制。想改装成逆变器

楼主(2020-08-14):
现在测试是大约30分钟就自己关鸡。。。。想改装成逆变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去找个长延时的UPS拆板子!

网友:
改时间不该散热IGBT扛不住

网友:
好像没办法,你试试短开关,停机后能否马上起来,以前一款高频式的能改晶振,不过输出频率变像,升压3525。你这没有怎么整

网友A:
要改频率,这机不值得折腾,能卖就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频率,这机不值得折腾,能卖就卖吧

卖个鬼。。。。。本来就是垃圾站捡来的。。

网友:
闲鱼伺候算了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有改造方法,去找找看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为什么定时,试过一个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为什么定时,试过一个多钟

单片机控制的,没办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