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佬翻车无罪-J3455瞎折腾

楼主(2020-08-14):
  前几日在撕逼鱼瞎逛,见一老哥打包出几块渣渣版,捡漏的机会来了,下单坐等快递。

额,这···J3455  官网说不支持单根2g内存,(胡扯的)

正好手里还有个itx的渣渣箱子,卖家没挡板。

TB了下挡板,26RMB,NND,告辞,光屁股出镜。
板子成色还不错, ps2铁皮被狗啃了,

用的DC ATX直插电源,没有sata的接口, 没这种接口,看样子只能从板子5v取电了,压个头子,直接接usb就行了。

从垃圾堆翻出来我这个亮机专用盘,自己贴的64g固态。(能用就行)

没外壳, 固定又是个问题, 这对垃圾佬来说都是小事,铜柱怼上去,完美。

开始拧螺丝

固态供电插这里

差不多就这样了 ,理线是不存在的。

开机, 你瞄的,不亮,难道是我祖传的三桑条子不兼容,还是坐实翻车了。  拆了检查,R了,硬盘供电插反了。
再次开机 nice

网友A:
硬盘供电插反居然没烧,我插反了烧了俩硬盘,可怜几百G的小姐姐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
3455有设计缺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挂掉。忘了具体是多少久了

网友C:
网眼的通用挡板1.8一个,一次买10来个,以后都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眼的通用挡板1.8一个,一次买10来个,以后都能用到。

这个那里有,求个链接或关键字找下

网友:
就这个玩意,要自己割,用粉笔描个大概就用美工刀刮,一般也就显示口,网口,usb口和声音口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供电插反居然没烧,我插反了烧了俩硬盘,可怜几百G的小姐姐

居然能插反!!!都有反插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
3455有设计缺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挂掉。忘了具体是多少久了 ...

400收了4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眼的通用挡板1.8一个,一次买10来个,以后都能用到。

已经淘宝买了  21块钱  真JB贵

网友D:
出吗?想收一块做na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
3455有设计缺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挂掉。忘了具体是多少久了 ...

别制造恐慌了。。一个公告而已,又不是说100%一定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吗?想收一块做nas

整个蜗牛星际当NAS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制造恐慌了。。一个公告而已,又不是说100%一定坏。

还就是100%一定死翘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个蜗牛星际当NAS不香么

蜗牛 j1900  硬解265卡死。。。有蜗牛

网友F(2020-10-11):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收的?
3455有设计缺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挂掉。忘了具体是多少久了 ...

我用两年挂掉了,很平静离去,刷bios没反应,现在一上电风扇自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制造恐慌了。。一个公告而已,又不是说100%一定坏。

我的已经坏了,用了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两年挂掉了,很平静离去,刷bios没反应,现在一上电风扇自动转

哎~碰到了就倒霉,感谢老兄说出事实来警醒坛友。
老兄下次别碰34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