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继续折腾奇声功放机(换运放+改背光+换电容)

楼主(2020-08-14):
『首拆』奇声AV-388D大表头功放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215

不同的时间,同一台功放机

先换运放,原机运放是4558D,感觉低音浑浊,高音不太行。。

有一说一,板子上的松香是真的臭死了

线路板是标的是5532,装的却是4558D。。

只换了主声道,其他的没换 懒得换

o了,接下来是电容

拆下的原厂电容
这台功放机出现的关机的时候有喇叭冲击声,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大水塘容量衰减了,电容老化了,断电的时候喇叭保护继电器分开的速度赶不上功放部分掉电的速度,就会出现“噗”声
应该是老功放的通病
还有原厂太抠门了,只给装了2个电容

淘宝4个拆机电容 3元x4包邮 62v10000uf
MD各个敲着像乒乓球一样,重量和体积比旧的还少,可能是大壳套小电容
算了,没有能测这么大容量的电容的仪器,还有经费问题,名牌大电容买不起
质量不够数量来凑

最后是背光
原厂是那种保险管形的灯泡,简称熔不断的保险丝
4个灯管10w功耗,耗电不说,还发热大,亮度低
必须换

变压器出来2条独立的线AC18v

36v降12v模块+整流桥

12v2w灯板
用不久前撸的导热胶带贴在拆掉灯管的线路板上

TEST

还不错嘛

测一下待机功耗
23w左右,之前好像是30w

彩蛋

电容挡住了换个方向

最后说一下为啥经费不足吧
要买相机。。。

佳能EOS M6 Mark 二代 微单

本人拍视频也拍照片
虽然拍视频比较少,但是4k30fps还是要的。支持60fps的相机买不起
m200的扩展接口太少了,排除
so
问一下各位万能的坛友,这台相机怎么样

楼主:
发帖的时候加了删除线,现在变成这样了

。。。。
怎么弄回去

网友A:
对音质的要求不高,音量不高的情况下,高音不破,低音不太浑就可以了。电脑都是直接用5v供电的小喇叭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音质的要求不高,音量不高的情况下,高音不破,低音不太浑就可以了。电脑都是直接用5v供电的小喇叭音响 ...

我一直对那种小音箱还有2.1音箱的评价不太好。。。
小时候留下来的坏印象。。

网友:
我最近折腾3116芯片的功放,也是关机时候啸叫一声,凑合用吧

网友:
老婆不让玩,准备把马兰士出掉了。

网友:
完了,这条横线去不掉了

网友B:
国产好的音响还是有几家可以参考:八达、新德克、凤之声、钟神、天逸。打开看做工,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是木耳朵,这种也可以,关键还是要看音箱。

网友:
奇声这种在国货里面算可以了,不过当然不能和进口品牌相提并论了

网友:
最近流行拆功放,哈哈

网友:
一堆的删除线,看的眼晕。感觉这个功放底子不行,改的东东有点事倍功半的感觉。

网友:
用相机的价格买功放,用功放的价格买相机。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好的音响还是有几家可以参考:八达、新德克、凤之声、钟神、天逸。打开看做工,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是 ...

上次换了一对音箱,确实有点提升

网友:
发什么乱78糟

网友:
折腾的挺好!这个屏挺好看   值了

网友C:
大电容还不如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还不如不换

不换的话关机有冲击声,原电容容量估计也下降不少了

网友D:
运放不该换TI的5532P,高频没什么提升

网友:
现在听音怎么样?

   齐声的两个电影变压器不一样的输出电压,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不该换TI的5532P,高频没什么提升

原运放听着感觉低音混浊。下次换音频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