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找不到2258H土狗的位置

楼主(2020-08-14):
平时用2258H,感觉上了32CE速度基本上都不差,反正区别也不大,用起来,今天找到一个板子,不知道土狗的位置,
不知谁能帮忙一下,是不是R23这个背面的点位

网友A:
你试试R23,不对就是R32,话说朋友上一张这板子正反面的高清大图呗,看这板子真好,直接标注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R23,不对就是R32,话说朋友上一张这板子正反面的高清大图呗,看这板子真好,直接标注跳线了。。。 ...

我是用微距拍的,这个板子是光威1t的,确实不错,带电源保护和大电感,大电容也补齐了

网友:
应该就在这一排里面

网友B:
不行就拆主控量H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拆主控量H5吧

搞不定呀,58h的主控植锡太小了,水平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