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前辈,车载卡带机磁带卡在里面拿不出来,该如何取出?

楼主(2020-08-15):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阿尔派的车载卡带机磁带卡在里面拿不出来,该如何取出?
正常播放的时候,按了暂停键,然后按出仓键就没反应了,现在也不能播放,也不能弹出。
请教各位如何手动出仓,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电控机芯,正常的,应该是哪个地方卡住了,试着拨动一下各个传动轮,要是能听到“咔”的一声就好了。我家的东芝983有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药到病除

网友:
再按暂停键试试。

网友:
拨动电机齿轮,正传,反转应该出来。或者仔细观察为什么卡

网友(2021-05-08):
这都快一年了,不知道取出来没有

网友:
加载小马达引脚直接接锂电池,不行的话调换正负极再试试

楼主(2021-08-27):
不知不觉一年都过去了,回复楼上的那位兄弟,去年夏天就取出来了,我全都拆开了,并且成功的装回去了。后来又入手了两台松下六碟车载机,现在它们都已经吃灰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