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夜灯电路)

楼主(2020-08-15):
使用小红包买的,到手0元购。球泡灯很轻,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电路很简单,类似低端小夜灯电路;一个整流桥,4颗302贴片电阻,6颗2835贴片,全串联。店家产品介绍:超亮5W特价款,有虚标。点亮后,有频闪,亮度还说得过去,在楼道或储物间使用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塑壳LED球泡灯,三无产品;店家产品介绍:超亮5W特价款。

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电路很简单,类似低端小夜灯电路;一个整流桥,4颗302贴片电阻(高压端火、零线分别串联一个分压保护电阻(理论上可以防止火零线反接),用来防止烧灯珠;低压端串联了2个限流保护电阻),6颗2835贴片,全串联。

火零线焊接反了,一般螺口灯具,螺钉接火线,螺口外壁接零线;对于2线灯具,理论上并不影响使用,但这种非隔离电路的灯具,开关(常规家用开关是控制火线的)关闭后,会出现微亮现象。

点亮后效果

电路图

相关链接:

拆一个7W塑壳LED球泡灯(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阻容电路)

拆一个大白LED小夜灯改阻容光控电路

网友:
按原电路使用灯珠活不了多久
改成线性恒流好些

网友:
最近我也撸了一个5瓦LED,有空才拆开看看

网友:
散热不行啊

网友:
这个耗能不错90%电能加热电阻。

网友A:
连电容都省了,直接全波驱动led,电阻降压,峰值电流约50ma,频率100hz。当个仪表指示灯吧!别当灯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电容都省了,直接全波驱动led,电阻降压,峰值电流约50ma,频率100hz。当个仪表指示灯吧!别当灯泡用了。 ...

当仪表指示灯,太亮了。这个电路在低端小夜灯见过,比常见指示灯电路多了个整流桥。高压端火、零线分别串联一个分压保护电阻(理论上可以防止火零线反接),用来防止烧灯珠;低压端串联了2个限流保护电阻。理论上还可以用。和灯带的电路类似。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这个外形的偶不撸

网友:
我买到过这样的灯泡,发过帖子。我的还是玻璃纤维板的,,,真心怕引发火灾
这种电阻降压的灯泡不能长期点亮,否则升温很可怕。放在声控灯上能凑合用一下,建议改成阻容降压的

网友:
电容都省了。。。

网友:
看上去只适合拆零件用,或者换合适的高压LED灯珠和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东西太假了!不忍直视!

网友B:
这个怕是1W都不到?自己改阻容加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怕是1W都不到?自己改阻容加滤波试试

这种灯有些太省成本,其实消耗的功率还不算小。适合拆件、改装。好在的铝基板的,回头有时间改成3串2并加恒流驱动的,主要是塑壳散热问题,改装的意义不大。

网友:
上次一分钱掳了一个这种灯,拆完就扔了,现在红包不好用了,以前实付一分钱,现在特价版得实付一块钱了,坑